火线对地280V,零线对地60V,地线是6mm^2铜线临时接地基钢筋上的

楼主(2019-12-14):
附近一个新房子,刚装好线,但是发现傍晚墙壁会电人,防盗网也会电人。
今天找我去查了下,发现屋内插座是有地线,但是没有在屋外接地。
刚好旁边有人盖房,地基钢筋是裸露出来的,所以我用6平方的铜线接到地基钢筋当作临时地线。

白天:
临时地线不接的时候,火线对零线电压220V,零线对临时地线30V,火线对临时地线250V。
将临时地线接上时候,火线对零线电压220V,零线对临时地线2V,火线对临时地线222V。
此时似乎看临时的户外地线是有用的。

傍晚:
临时地线不接的时候,火线对零线电压220V,零线对临时地线60V,火线对临时地线280V。
将临时地线接上时候,火线对零线电压220V,零线对临时地线60V,火线对临时地线280V。
地线没起作用

将屋内开关彻底断开,只测量供电入户线,万用表一端接火线,另一端随便往地上湿润地方碰,都能量出270多V,比火线对零线电压高。
这种情况是供电事情了吧,但是屋主人找了管电的,人家说不关他们事情。

网友:
中性线断了

网友A:
哈哈,前段时间在哪看到一哥们自己修空调,空调被修空调的半吊子货把零线和地线接反了,一启动就跳闸。。所以我估计他家里必须有哪个插座的零线的地线接反了。

楼主:
有规律的,一到傍晚就这样。
除了屋主做根好的地线外,其他的也只能要求供电想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前段时间在哪看到一哥们自己修空调,空调被修空调的半吊子货把零线和地线接反了,一启动就跳闸。。所 ...

这种低级错误,已经排除了。
入户线经过2个空开到屋内接线的,都彻底断开,排除屋内接线原因。
我楼主位后面就是直接测量电表出来的线,此时跟屋内接线没连上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规律的,一到傍晚就这样。
除了屋主做根好的地线外,其他的也只能要求供电想办法了。 ...

三相四线制供电,3根相线1根中性线。正常情况下中性线应该可靠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四线制供电,3根相线1根中性线。正常情况下中性线应该可靠接地

屋主接的是新变压器,那变压器就只有2户人用。

为什么他家墙壁防盗网会电人,我的推测是他家全部采用铝扣板吊顶,灯用的是LED,也是金属边框,镶嵌在铝扣板吊顶里。
吊顶感应到的电离防盗网并不远,几十厘米,漏电开关试过是好的,此时并没有跳闸。

网友:
引用 楼主:
屋主接的是新变压器,那变压器就只有2户人用。

为什么他家墙壁防盗网会电人,我的推测是他家全部采用铝 ...

变压器中性线没接好,三箱负载不平衡。

网友:
防盗网为什么电人不清楚

网友C:
赞同8楼说法,我遇到过三相不平衡故障,晚上用电,功率严重不平衡,中性线居然电人!

网友:
这基本上就是接地线问题。接地不良,或地线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同8楼说法,我遇到过三相不平衡故障,晚上用电,功率严重不平衡,中性线居然电人! ...

我这种情况,屋主就算做再好的地线,都起不了什么作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种情况,屋主就算做再好的地线,都起不了什么作用。

不会的,地线确实好的话,绝对不会电人!
供电进户的地线是怎么接的?

网友:
如果零线和火线之间电压是220V左右,就不存在3相不平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的,地线确实好的话,绝对不会电人!
供电进户的地线是怎么接的?

楼主位提到了,是铜线接到几米外的地基钢筋上。

网友:
这个就是三相电不均衡加上没有有效接地的原因。一个变压器只有2户使用,肯定有一相没有用啊,怎么可能均衡。所以零线就会有电流,就会和地之间有电压的。解决的方法就是要安装地线。

网友:
搞清楚零线和地线的相互关系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啦!

网友:
说三相电负载不平衡的应该都是想当然了!除非是从局端过来的零排就没有接好。
大家设想一下,一栋高楼三相供电,一开始肯定只有几家人家入住,如果都这样供电局不是要赔死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楼主位提到了,是铜线接到几米外的地基钢筋上。

地基钢筋是用铁丝捆的吧!接触电阻不要太大啊!
这种情况就是地线接地不可靠引起的!
所以我要问局方电表处的接地是怎么样的!
如果附近有池塘,你扔根导线进去,你再测火线对地线的电压就应该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地基钢筋是用铁丝捆的吧!接触电阻不要太大啊!
这种情况就是地线接地不可靠引起的!
所以我要问局方电表 ...

旁边有个下水道沙井坑,地线塞进坑里水中,火线地也是280v,零地60v。
我量了自己家零地是15v,地线当时建房时候铜线随便往梁钢筋上缠绕的

网友:
这种情况你应该把零线跟地线连起来

网友:
相信我吧!就是地线接地不良。
我还是要问供电局进户线那儿的接地线是怎么接的,接进来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规律的,一到傍晚就这样。
除了屋主做根好的地线外,其他的也只能要求供电想办法了。 ...

晚上用电高峰,中性线连接不可靠导致中性点飘移。重点检查总配电箱的中性线连接是否可靠!

网友:
为什么不是开热水器了?

网友:
缺乏想象力     这房子长啥样

即使零线对地220, 和墙壁有何关系

网友E:
晚上用电大三张不平衡

网友F:
这是两个问题,
1、漏电问题。
2、零线对地线有电压。
一、漏电问题,查看电线有没有磨损导致破皮的地方,这个只能用摇表测试绝缘电阻。
二、零线对地线有电,是零线接虚,三相上用电器功率不一致造成零线拉偏造成的。零线拉偏时,测量三个相线对零线电压,一个正常、一个很高、一个很低,很高的这一路容易烧电器。
碰到过三相四线的空开,三个相线触点是好的,只有零线的触点是不通的。国产的这些空气开关质量没准的。
这个你只能从用电器端到变压器,逐个量每个空开的上下口电压,看那个开关上口电压正常,下口不正常,那就是这个空开坏了。

编辑原因:更改错别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晚上用电大三张不平衡

这线就只有2,3户人家用的,白天很正常,刚才量了对地才3,4V,到晚上6点就异常。
开始屋主联系供电,不搭理,今天我再次联系供电的人,详细叙述清楚现象,对方也觉得不正常,晚上派人过来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两个问题,
1、漏电问题。
2、零线对地线有电压。

电人觉得那是吊顶上的LED灯造成的,那些LED四边是金属跟吊顶相连的。
白天零线对地线电压很低时候,是没有电人这些的,也就是傍晚6点多以后,零地电压一高才会的,此时若LED从吊顶拆开脱离,就不会电人了。

早上屋主砸了2根2米长的45角钢到地下当地线,在这农村来说,这地线已经非常另类了。 ,旁边人家都不接地的。

如果供电的人来了没法解决问题,那就只能在屋主漏电开关之前,也就是电表出来的零线做重复接地,地线同时接室内地线,就是网上说的现在通用的TN-C-S接地方式,不过这样接好像得问过供电同意了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人觉得那是吊顶上的LED灯造成的,那些LED四边是金属跟吊顶相连的。
白天零线对地线电压很低时候,是没 ...

你如果做零线接地,要在漏电保护前面接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人觉得那是吊顶上的LED灯造成的,那些LED四边是金属跟吊顶相连的。
白天零线对地线电压很低时候,是没 ...

户数不多,联系这几家,一个一个晚上常用的设备挨个并无,看看负载不同和对地电压偏移有什么关系。如果几十家,那就没法这么玩了,折腾不起

网友:
估计是那钢筋因冷缩热胀的关系吧?
多出来的电压是电网要送给楼主的。

网友:
试试隔离变压器。

网友:
如果LN是220正常的话,就是地线断了,其它用户有地线的电流引起的,听说有人认为火对地的电器不走电表;

楼主:
今天供电过来了,量了下三相电基本平衡。火零220左右,就说正常啊。不断回避零地电压太高的事情,让他们量也不良。最后自己量给他们看,他们说搞不懂,明天让高级的技术人员过来。

网友:
供电局变压器那边接地有问题。

网友G(2020-01-17):
引用 楼主:
今天供电过来了,量了下三相电基本平衡。火零220左右,就说正常啊。不断回避零地电压太高的事情,让他们量 ...

后面有结果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后面有结果了吗

确定是市电线路问题,但是不了了之了,因为真处理起来工程太大,凑合能用,供电部门也不想去折腾。

网友:
看来供电部门没啥责任心。。。

网友:
是不是有一个电器只在晚上工作

网友H:
这个是供电端的中性线没有很好的接地吧?
用电器开的数量少的时候,中性线上没有多大电流。
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用电器多了,中性线(零线)上面的电流增大,中性线接地电阻已经不足以传输较大电流,
所以中性线(零线)电压会增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供电端的中性线没有很好的接地吧?
用电器开的数量少的时候,中性线上没有多大电流。
但是到了晚上的 ...

开始供电也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接触面太小,但是没有去验证。
开始是说申请停电的,后来不了了之,好像是涉及到高压什么的不好协调,只是在屋主附近做重复接地,也没起效果。

网友:
大概率是中性线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电人觉得那是吊顶上的LED灯造成的,那些LED四边是金属跟吊顶相连的。
白天零线对地线电压很低时候,是没 ...

这么说,家里某个地方的零线磨破了,接触了墙体/金属,零线电压一高,就电人。

你问我零线为啥高,我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么说,家里某个地方的零线磨破了,接触了墙体/金属,零线电压一高,就电人。

你问我零线为啥高,我也 ...

同意,如果进户的火线零线220V,跟供电前端基本关系不大,不中性啥的关系也不大(楼主位也描述了地线到外面没接),自己进户后出问题的概率最大。
排查方法是每个电器,逐个断开一一排查,屋内走线也最后想法排查一下

网友:
零线虚接,邻居有大负载用电你就危险了!'

网友:
供电变压器三相供电零线o接地不良.

楼主(2021-01-02):
本来这问题去年时候供电部门解决了,是路灯电路有问题造成的,所以每天定时出现定时消失。

刚才屋主告诉我,又有问题了,去到一看,比去年还夸张,火线对地50多伏,零线对地170多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这问题去年时候供电部门解决了,是路灯电路有问题造成的,所以每天定时出现定时消失。

刚才屋主告诉我 ...

以前: 零线对地60V,火线对地280V
现在: 火线对地50多伏,零线对地170多伏

以前是做减法得到220, 现在要做加法才得到220
谁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减法变成了加法?

网友:
零对地有170V?接个电器上去看看能不能工作

网友:
应该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不良

网友:
这玩意儿真危险。。。

网友J:
太危险了,自己搞个隔离变压器自己接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太危险了,自己搞个隔离变压器自己接地吧

不是我房子啊,不过房主也是够郁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这问题去年时候供电部门解决了,是路灯电路有问题造成的,所以每天定时出现定时消失。

刚才屋主告诉我 ...

问题解决了吗? 最终什么问题?  我家里也接的三相电。屋外通过空开后, 只接了两项 到屋里。当时电工安装的时候直接从屋里配电箱上接了一根地线到屋里地面上,没有引到屋外。虽然现在暂时没问题,我怕他搞的地线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