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坛友求一个PCIE-16x AD的金手指封装

楼主(2019-12-14):
想参考飞思卡尔的塔式开发板弄一个小测试开发环境,可惜官方给的都是Allegro的资料,自己平时用AD。
想跟坛友求一个PCIE 16X 164Pin的金手指和插座的封装,就是下面这种转接卡里的两个封装

另外想问问,如果插拔次数不多,普通喷锡工艺应该也没问题吧

楼主:
顶一下,顶一下,希望有哪位大虾能伸出援手

网友:
“1莫元”,我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坛子里就有的pcie x8金手指封装简单复制下就好了吧?

座:

有坛友帮忙在CSDN下载了一个。我手里也有PCIE X8的封装,只是希望能找一个经过坛友验证的,有些时候自己做的很容易出问题的,哪怕是参考标准要求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跪求”,悬赏“1莫元”,我路过。

拜托你在哪里看到的“跪”这个字,脑补上去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拜托你在哪里看到的“跪”这个字,脑补上去的吧

sorry,确实花眼了。

网友C:
都是自己画的呀  PCIEX1 PCIEX4 PCIEX8
X16的没画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自己画的呀  PCIEX1 PCIEX4 PCIEX8
X16的没画过

X1,X4,X8的我都找到了,就是没X16的。主要是自己画的没经过验证,想少踩点坑

网友C:
引用 楼主:
X1,X4,X8的我都找到了,就是没X16的。主要是自己画的没经过验证,想少踩点坑 ...

X8 再复制几个口到右边不就行了吗  然后  热插拔检测口 短一些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X8 再复制几个口到右边不就行了吗  然后  热插拔检测口 短一些就可以了 ...

坛友帮忙下了一个,我传上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坛友帮忙下了一个,我传上来

可惜我不用ABCD的软件 我用C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惜我不用ABCD的软件 我用C家的

没学会C家的,太专业太复杂,不然资料都是现成的都不需要折腾找封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学会C家的,太专业太复杂,不然资料都是现成的都不需要折腾找封装

PCB不是可以转的么?然后再提取封装好了。

网友(2023-10-17):
为啥没有卧贴的接口,只有弯插和夹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