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码]开源PLC项目Beremiz的RTE在stm32f1上实现

楼主(2019-12-15):
0. 前言
之前发过一个纪念性质的帖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2409-1-1.html
那时候是刚把通信功能整好了,没有整理就只发了个帖子开心一下,还是有坛友感兴趣的,就业余再整理了下
其实上周已经把modbus功能移植好,但由于Beremiz这个程序是依赖Python来运行的,配置起来估计没有那么顺利,尤其是在Windows的环境下
所以这周研究了一下打包的方法,现在已经整好了一个安装包,直接把编译器和Python都打包进去,方便有兴趣的坛友捣鼓测试

1. 移植的modbus效果
测试的硬件是:正点原子的stm32f103 Mini开发板
主机:PC端的Modbus Poll 进行模拟
注意,由于没有对modbus的地址进行功能分类,所以沿用了YAPLC里面的分类,只有63个holding reg,地址是1~63,
1~31是特殊用途,32~63是用户自定义的,对应Beremiz IDE中的LOCAL变量地址%MW1.0~%MW1.31

modbus的配置:从机地址 - 1,波特率 - 115200,模式 - RTU

2. 附件说明
Beremiz是用了wxPython作为界面框架的,所以离不开Python,安装包里附带的是Python2.7.16,64位版本的(32位的请自己下载和覆盖),已经把需要的依赖库都装好了
其次,由于Beremiz是通过转换IEC61131-3里面的编程语言为C语言,然后再把C编译成可执行文件给RTE运行,所以会有两个编译器
一个是matiec(iec2c/iec2iec),一个是arm-gcc,因为RTE是要运行在stm32上
另外,因为RTE是楼主根据YAPLC项目改过来的,改名叫了DYPLC,所以会有一个DYPLC的目录,负责通信和平台识别的
最后,放了一个测试demo的项目目录
由于Python和arm-gcc两个模块比较大,所以安装包也很大,200多MB,解压出来有800多MB,请注意
启动方式已经在快捷方式里面配置好了,直接点击快捷方式就可以启动软件使用

3. STM32的RTE烧写
在启动Beremiz IDE之前,先把附件中的RTE工程解压了,然后文件夹projects里面有对应的boot和rte的keil mdk工程
楼主使用的是mdk v5.14,如果要用其他的环境,则参考配置文件自助进行重新配置
首先,把boot的烧写进去,然后,再把rte的烧写进去,重新上电
此时因为没有PLC的APP程序,所以会默认的运行dummy代码,等待Beremiz IDE重新下载PLC应用程序

4. 简单使用说明
这里以楼主自己的硬件平台来进行描述,用的USB转串口模块CH340,硬件和驱动自己搞定
安装好软件后,打开测试demo,工程配置已经预先搞好了

打开项目的配置页,串口号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程序页是梯图模式,简单,资源页设定PLC的扫描周期

点击[构建项目1]之前,最好点一下隔壁的清除按钮,提示完成后[2],点击[连接PLC3]

连接PLC成功后,点击[传输程序1],提示成功后[2],点击[开始PLC3],就可以启动PLC,进入Debug模式
要注意的是,如果PLC是第一次使用,由于RTE是运行了dummy代码,所以要在传输玩后断开PLC连接,然后进行复位,之后RTE会对下载的PLC程序进行检查和运行
再连接上PLC之后,就可以启动和Debug了。如果不是第一次使用,之前已经有PLC程序了,则传输完成后即可启动和Debug。

5. 后续
现在IDE和RTE的通信打通了,IDE的打包方式也整好了,后面会把精力放在功能的移植添加和问题修改上面
Beremiz本身的问题也不少的,功能也不算丰富,但框架比较自由,可以做很多扩展,一步步来吧
TODO List:
软件 - 模拟量功能的移植实现,运动控制功能的研究(这个估计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硬件 - 找一个比较像样点的板子调试,重新说明,LZ不太懂硬件设计,前些时候看到另外一个帖子(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59384-1-1.html)有个硬件的,
但那个帖子的作者现在没有在论坛活跃了,不然可以问问能不能买一个,也希望有坛友推荐

6. 附件
安装包比较大200多MB,解压后有800多MB,分卷压缩上传到论坛当作备份,另外给出有个网盘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UIXou_bBnzMct16j_WAkQ  提取码:dw3g

stm32f103的RTE源码,默认是对正点原子Mini板的配置,如果要在其他板子上使用,不嫌麻烦就看着源码修改,RTE和IDE的对应部分都要修改
如有问题,请发帖留言

来自 37楼

楼主:
在另外一个帖子里,经坛友"埃托奥"反映,运行软件会提示DLL缺失,查了一下是少了python27相关的动态库,这里上传对应的版本DLL一份,解压拷到Python27文件夹即可
另外查看了韩国发布版本的安装包里,还有些msvcm90.dll、msvcp90.dll、msvcr90.dll的库含在里面,
估计是针对“空白”环境的电脑的,这里是lz的失误,没有在虚拟机里测试,因为手头上的电脑容量小就没装,后面有空再测试下,
如果有坛友测试出有其他问题的话,也欢迎发帖留言

网友:
恭喜楼主,再接再厉

网友A:
原以为这个是需要授权注册的。前阵子试验了一下在树莓派上面玩儿的

网友B:
楼主,我这边有个项目做过一个硬件平台,如果需要可以送给楼主使用。只是不支持模拟信号采集。有数字输入输出,编码器输入,232串口,can通信和以太网。

网友C:
树莓派上有兴趣搞得话,我可以免费提供一套我们的控制器。

网友:
这个利害了

网友:
看起来好复杂

网友:
有想法,能分享。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以为这个是需要授权注册的。前阵子试验了一下在树莓派上面玩儿的

beremiz项目是代码全开源的,只要愿意折腾就行,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这边有个项目做过一个硬件平台,如果需要可以送给楼主使用。只是不支持模拟信号采集。有数字输入输 ...

谢谢支持哈,用的芯片也是stm32的吗?那会方便很多,编码器功能的话,集成到modbus的地址里,或是加一个plc的功能项也行的,can,以太网这些倒是适合做扩展模块的通信,或是运动控制的canopen和etherca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树莓派上有兴趣搞得话,我可以免费提供一套我们的控制器。

谢谢支持哈,树莓派跑Linux可以直接用beremiz项目的源码,最新的版本还上了bcnet和ethercat,虽然都在测试阶段。lz裸机比较熟,Linux的折腾还是放到后面吧

网友:
谢谢LZ分享,刚好手里有类似的板子,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
厉害,用百度盘啊 牛

网友:
开源plc框架。牛,且有分享,值得尊重。

网友:
楼主V5,感谢提供这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
留存学习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
感兴趣, 楼主再接再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哈,用的芯片也是stm32的吗?那会方便很多,编码器功能的话,集成到modbus的地址里,或是加一个p ...

是的,stm32f107的,还有几个做的样板可以用。

网友:
楼主NB,关注beremiz项目

网友:
厉害了 期待后续佳作

网友D(2020-01-14):
厉害! 楼主如何建立IDE的EXE?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 楼主如何建立IDE的EXE?

在Windows下面,用NSIS(Nullsoft Scriptable Install System)对文件夹里面的文件进行打包,然后修改一下快捷方式的参数来执行python的启动

网友:
请教楼主
自定义bootloader的下载协议怎么告诉ide呢 这部分有没有文档呢
我看nucleron默认是没有boot的直接py调用了相关的下载工具下载bin/hex文件给设备

网友E:
又看了下有些眉目了 DYPLCProto.py 协议在这个文件中
还是请教楼主官方针对这块有没有文档呢 楼主绝对是跨界的 这python玩的6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看了下有些眉目了 DYPLCProto.py 协议在这个文件中
还是请教楼主官方针对这块有没有文档呢 楼主绝对是跨 ...

官方都没有代码框架的文档,只是说多看代码,哈哈
我看代码的时候有做笔记,不过很少,以后可能会整理一下发上来

网友F:
我这里有STM32F103VCT6的控制板,好像和你的挺对位。你要不要试试

网友G:
做为PLC。modbus一般不是作主机来用吗?怎么是从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都没有代码框架的文档,只是说多看代码,哈哈
我看代码的时候有做笔记,不过很少,以后可能会整理一 ...

  人工点赞 期待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为PLC。modbus一般不是作主机来用吗?怎么是从机

plc的modbus主机模式一般是为了扩展模块吧?从机模式是可以配合支持modbus协议定的触摸屏上位机使用,两种模式都支持就好了,一般至少会支持从机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这里有STM32F103VCT6的控制板,好像和你的挺对位。你要不要试试

谢谢支持。之前另一位坛友给我寄了一套硬件,比较偏运动控制的设计,你的这个设计比较偏正常的plc功能,目前我还没有那么多业余时间来调试不同的硬件,先把软件完善了再说,以后可能会整一套这种的。

网友:
IDE的功能也事自己开发吗?

网友H(2020-02-13):
楼主我安装后吧python27.dll复制到python27文件夹下,然后打开软件直接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安装后吧python27.dll复制到python27文件夹下,然后打开软件直接没反应

看一下快捷方式里的“目标位置”内容,之前有个坛友反应也是没有反应,原因是快捷方式那里,系统识别“”符号的方式不一样,你可以把“”符号删掉试试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一下快捷方式里的“目标位置”内容,之前有个坛友反应也是没有反应,原因是快捷方式那里,系统识别“” ...

我直接进入快捷方式位置,打开pythonw.exe也是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直接进入快捷方式位置,打开pythonw.exe也是没反应

pythonw.exe是无窗口运行.py文件的模式,快捷方式是通过调用这个exe来加载界面的,你可以打开python.exe看看会不会弹出窗口来,如果可以就说明python软件可以正常运行,问题是出在快捷方式调用的参数那里

网友H:
引用 楼主:
pythonw.exe是无窗口运行.py文件的模式,快捷方式是通过调用这个exe来加载界面的,你可以打开python.exe ...

是这样的,那个文件是打开PLC IDE的?还是没明白怎么打开上位机

网友:
编译型PLC,楼主V5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这样的,那个文件是打开PLC IDE的?还是没明白怎么打开上位机

本来打开上位机的方式是在快捷方式里写好了的,快捷方式是通过运行pythonw.exe,和带入一些运行参数来启动IDE
由于我在打包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安装时,不同版本的操作系统对安装完成后快捷方式里面的那个“目标(T)”栏的内容会可能有差异,导致快捷方式无效的问题
其实上次有坛友已经反映过了,他用的是win7系统,我也是用的win7系统,但快捷方式到了他那边安装后,“目标(T)”栏的内容就不一样了,多了或少了符号",我也没有找到根本原因,后面会查查打包的代码是否有BUG

暂时给出的解决方法:
1.修改快捷方式“目标(T)”栏的内容
    对照电脑里面其他快捷方式对应栏的格式,考虑符号"的使用,上次那坛友就是因为快捷方式“目标(T)”栏的符号"(没错,就是"号)不对而导致启动失败,
你可以把快捷方式的属性界面截图上来,我给你看看怎么修改

2.可以直接调用系统的CMD来运行启动IDE
    运行cmd.exe后,使用cd命令把路径切换到安装目录下的【DYPLC】文件夹里面,然后再通过调用pythonw.exe + 运行的py文件的方式来启动,大概的命令可以这样写:
    "【pythonw.exe的绝对路径】 (此处为空格) dyplcide.py"
    注意:如果系统本身装好了Python2.7,则上面【】里面的内容可以直接改为"python",如果没有装Python2.7而只是运行了楼主提供的安装包,
则可以将上面【】里面的内容填写安装目录下的Python2.7的内容,整个命令看起来就类似这样"C:\Beremiz\Python27\pythonw.exe dyplcide.py"

编辑原因:修改错误内容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本来打开上位机的方式是在快捷方式里写好了的,快捷方式是通过运行pythonw.exe,和带入一些运行参数来启 ...

软件已经可以打开了,但是一点击编译软件就卡死,你遇到过没?我用的win10

网友:
收藏了,这个源码值得借鉴。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软件已经可以打开了,但是一点击编译软件就卡死,你遇到过没?我用的win10 ...

是卡死还是崩溃了?我暂时没遇到过,用的win7。编译的工程是给的demo还是另外自己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卡死还是崩溃了?我暂时没遇到过,用的win7。编译的工程是给的demo还是另外自己建的? ...[/quote我自己建立的,直接卡死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卡死还是崩溃了?我暂时没遇到过,用的win7。编译的工程是给的demo还是另外自己建的? ...

我这个电脑装有plcopen,这个不会卡死,都是用的beremiz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这个电脑装有plcopen,这个不会卡死,都是用的beremiz

可以将你自建的工程上传吗?我后面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G:
win10 x64系统
打开工程会出现这个错误,

编译出现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win10 x64系统
打开工程会出现这个错误,

是安装时自带的demo工程吗?
还没有在win10下测试过,问题不好定位,后面会测试和查一下BUG

网友:
是安装时自带的demo工程吗?
是的。自带的demo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本来打开上位机的方式是在快捷方式里写好了的,快捷方式是通过运行pythonw.exe,和带入一些运行参数来启 ...

1、无法引导的解决办法
1、1把原python卸载。使用本程序自带的python,自行复制python27.dll
1、2把ide安装在C盘根目录下

快捷方式的目标里自动生成 C:\Beremiz\Python27\pythonw.exe C:\Beremiz\DYPLC\dyplcide.py

这样就可以正常启动ide了。

2、正常打开ide后。打开项目程序。生成代码没法进行。是不是那里配置还是不对。如下图

网友:
正点原子的stm32f103 Mini开发板  这个也分版本。现在是V3.X

没有仔细核对过。mini版本之间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I:
1、无法引导的解决办法
1、1把原python卸载。使用本程序自带的python,自行复制python27.dll
1、2把ide安 ...

在进行编译转换梯图的时候会先将[梯图]转成[ST]脚本语言,再将[ST]转成[C]语言,最后将C语言文件编译成二进制文件,
在这3个转换过程当中,第一个和第二个流程是用到了跟Beremiz配套使用的转换程序matiec.exe,这个是Beremiz项目维护者提供的一个编译转换程序,
第三个把C语言编译成二进制的流程是使用gcc,使用gcc进行编译的时候需要路径设置,这个是在快捷方式里面【起始位置】那里设置好的。

看这个图片下面的提示信息,应该是卡在了第二个流程上,就是将[ST]转成[C]语言过程中,这个过程中使用到了Python调用系统cmd去调用matiec编译代码文件的功能,
我看了下代码,应该是定位在文件 [beremiz\ProjectController.py]的_Compile_ST_to_SoftPLC(self)方法中,应该是那句使用了ProcessLogger(……)的代码,
里面使用了调用系统cmd的模块,不知道是不是Python调用系统cmd失败的问题,可以提供一下你操作系统的版本信息吗?我好查一下

另外,我手上正点原子的STM32_Mini板的版本是V3.41

编辑原因:修改错字

网友J:
感觉它的方式不是很灵活,为什么不做成字节码解析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觉它的方式不是很灵活,为什么不做成字节码解析的模式

做成字节码解析的模式会更加灵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进行编译转换梯图的时候会先将[梯图]转成[ST]脚本语言,再将[ST]转成[C]语言,最后将C语言文件编译成二 ...

系统:win7 x64  旗舰版 SP1

ok。淘一块V3.41 MINI STM32

网友K(2020-03-17):
引用 楼主:
在进行编译转换梯图的时候会先将[梯图]转成[ST]脚本语言,再将[ST]转成[C]语言,最后将C语言文件编译成二 ...

上工具调了一下,卡死的位置是在 findSupportedOptions 函数上,原因是打包的 matiec 缺少libgcc_s_seh-1.dll,补上即可
下载这个文件,解压缩到matiec文件夹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上工具调了一下,卡死的位置是在 findSupportedOptions 函数上,原因是打包的 matiec 缺少libgcc_s_seh-1 ...

非常谢谢你反馈的解决方案
matiec是我用msys对源码编译出来的,没有考虑到库的依赖,再次感谢

网友(2020-04-20):
引用 楼主:
非常谢谢你反馈的解决方案
matiec是我用msys对源码编译出来的,没有考虑到库的依赖,再次感 ...

赞赞赞赞赞赞

网友:
标记一下,有空学习

网友(2020-05-27):
你好,请问一下,运行beremiz刚开始确实DLL,把您的DLL下载放到Python27文件夹后,软件不提示缺少了,但是还是打不开,电脑桌面的软件图标是空白的,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你好,安装完运行beremiz软件,先是提示DLL确实,解决完之后,双击打开软件没有任何反应,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楼主

网友L:
那个软件beremiz一直打不开,双击没有任何反应是什么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个软件beremiz一直打不开,双击没有任何反应是什么情况呢

快捷方式的图标空白的问题是因为我打包的脚本写的有问题,没有把图标资源文件打包进去,这个没关系的

双击了没反应的问题,你可以先参考下60楼的内容,如果还有问题可以再提出来

网友:
那个beremiz在win10上面打不开啊,楼主

网友:
楼主那软件打不开啊

网友L:
引用 楼主:
快捷方式的图标空白的问题是因为我打包的脚本写的有问题,没有把图标资源文件打包进去,这个没关系的

双 ...

"E:\set up\beremiz\Python27\pythonw.exe" E:\set up\beremiz\DYPLC\dyplcide.py

网友L:
引用 网友L:
"E:\set up\beremiz\Python27\pythonw.exe" E:\set up\beremiz\DYPLC\dyplcide.py

这个就是快捷方式目标的内容,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就是快捷方式目标的内容,楼主

把双引号去掉,或者把后面那一截也加上双引号,试一下

网友L:
引用 楼主:
快捷方式的图标空白的问题是因为我打包的脚本写的有问题,没有把图标资源文件打包进去,这个没关系的

双 ...

已经好了,楼主,但是那个软件  我点击构建项目的时候,程序就一直显示未响应的状态,这个是啥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已经好了,楼主,但是那个软件  我点击构建项目的时候,程序就一直显示未响应的状态,这个是啥原因呢 ...

看帖子啊,77楼

网友L:
您好,楼主,我这点击连接PLC后,下面console打印  已经连接,请断开连接,传输plc的时候下面打印传输失败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您好,楼主,我这点击连接PLC后,下面console打印  已经连接,请断开连接,传输plc的时候下面打印传输失败 ...

硬件连接的是什么?是第一次下载还是什么情况下出现的?

网友L:
是第一次下载,连接的stm32f4探索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第一次下载,连接的stm32f4探索版的

你下位机控制器那边是自己改过的程序吗?我这边没有提供过stm32f4系列的RTE程序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下位机控制器那边是自己改过的程序吗?我这边没有提供过stm32f4系列的RTE程序 ...

嗯嗯,我直接用你的,没有改,那是不是我需要改成stm32f4的rte程序,下进去才能连接成功呢,我刚刚给您说的连接失败的是用你的rte程序,就没有改

楼主:
引用 网友L:
嗯嗯,我直接用你的,没有改,那是不是我需要改成stm32f4的rte程序,下进去才能连接成功呢,我刚刚给您说 ...

根据你这边的反馈来看,可能你还需要多了解一些系统运行架构和流程方面的知识,目前这个帖子的内容还不属于一个成熟的可以直接拿来就用的项目,仍然处于测试验证的阶段,
大家可以拿来参考或研究其中的架构和实现方式,目前我也在用业余时间慢慢做一些补充和修正,具体进度还不会很严谨的给出来

说回你提出的问题,本贴提供的程序是在正点原子的stm32f103的mini开发板上做的测试样例,如果你需要在其他的硬件平台运行,则需要:

1.把关于stm32f103 mini板的一些底层处理代码替换,如flash的规划和擦写,串口的配置,io的配置等;
2.把电脑端的Beremiz IDE的源代码中(主要是DYPLC里面的内容),添加修改处理编译C代码部分的GCC参数内容,要重新修改成对应的芯片平台,以及代码段的地址分配;

其他一些通用的模块就不需要动了,前提是你要先对整体的架构有了一个比较直观的了解,知道哪些应该改,哪些不应该改。

网友M(2020-10-14):
楼主你好,为什么要分boot跟rte呢,直接rte不行吗,rte也是通过jlink下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你好,为什么要分boot跟rte呢,直接rte不行吗,rte也是通过jlink下载吗

直接RTE完全没有问题的,添加boot是为了可以远程更新RTE

网友M:
引用 楼主:
直接RTE完全没有问题的,添加boot是为了可以远程更新RTE

rte跟plc程序都是通过串口更新的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M:
rte跟plc程序都是通过串口更新的吗

plc_app_abi_t结构体怎么实现跟上位编译的bin文件对应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plc_app_abi_t结构体怎么实现跟上位编译的bin文件对应的呢

上位机编译BIN文件的时候会指定地址,下载到RTE里面后,RTE根据指定地址进行访问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上位机编译BIN文件的时候会指定地址,下载到RTE里面后,RTE根据指定地址进行访问 ...

bereniz安装文件夹下跟stm32有关的源文件也参与编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bereniz安装文件夹下跟stm32有关的源文件也参与编译吗

只有相关的LD文件和一些ST编译成C的宏定义和流程文件参与编译

网友N:
楼主,请问您现在有没有Linux系统的相关经验呢,想和您交流一下,目前我用的板子是MP157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请问您现在有没有Linux系统的相关经验呢,想和您交流一下,目前我用的板子是MP157 ...

楼主Linux不熟

网友O(2020-12-05):
安装包里面没有发现 keil相关的工程,请问在哪里可以下到?

网友:
研究这个挺费精力的,lz是工作相关,还是纯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O:
安装包里面没有发现 keil相关的工程,请问在哪里可以下到?

rte那个压缩包

网友O:
DYPLC_RTE-20191214.zip(7.17 MB),楼主指的是这个压缩包吗?

这个压缩包解压之后,应该放在哪个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O:
DYPLC_RTE-20191214.zip(7.17 MB),楼主指的是这个压缩包吗?

这个压缩包解压之后,应该放在哪个目录?

rte是下位机工程,下载到stm32f103里面的
截图是上位机,运行快捷方式启动
不明白看一下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rte是下位机工程,下载到stm32f103里面的
截图是上位机,运行快捷方式启动
不明白看一下帖子 ...

您好,看了上面的留言帖子,确实图片上的是上位机的,而RTE是下位机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RTE楼主有源码,可以下载,想问一下正点原子的stm32f103 Mini开发板 原来的源码有吗?能给发一下,这样我自己对比就知道哪些是改了的地方?

网友O:
你好,在Beremiz\DYPLC\RTE\src目录下的两个文件夹,platform和plc分别具体是存放什么用途的内容,假如将此工程移植到STM32F439上,具体哪些地方需要修改?麻烦楼主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好,在Beremiz\DYPLC\RTE\src目录下的两个文件夹,platform和plc分别具体是存放什么用途的内容,假如将此 ...

platform是与硬件平台相关的底层或是中间层内容

plc是与硬件无关的PLC流程与框架内容

其实分层没有做得很好,后面可能会调整下

网友O:
你好,还有几个问想请教一下:

1. Beremiz 目录 与 DYPLC_RTE 目录下文件对比。
(网盘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UIXou_bBnzMct16j_WAkQ 下的)Beremiz\DYPLC\RTE\src目录下,有两个文件夹:plc 和 platform
(DYPLC_RTE-20191214.zip 解压后的)DYPLC_RTE\src           目录下,有多个文件夹:plc 和 platform  ,还多着comm、common、module、test、boot_main、rte_main。
多着的这些文件是不是,因为多了modbus模块而添加的?
如果两个目录正常情况下,是不是应该完全一致?

2. Beremiz 目录中platform中C代码是不是应该与DYPLC_RTE目录中platform  完全保持一致?才能保证boot烧录后,APP烧录后,PLC加载后能正常启动?

3. 在楼主现有的程序里是不是可以添加os操作系统呢?

4. boot_main、rte_main是单独存在的,在Beremiz 目录中platform是不可以存在的,对吗?

5. DYPLC_RTE\src\platform\AtkMini目录下:stm32f103xC-app.ld 与 stm32f103xC-rte.ld是什么文件,用途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好,还有几个问想请教一下:

1. Beremiz 目录 与 DYPLC_RTE 目录下文件对比。

这里将电脑端的Beremiz和DYPLC统称为上位机,涉及到RTE的统称为下位机

1. 上位机的Beremiz\DYPLC\RTE\src目录,是给上位机调用GCC编译PLC应用程序对应硬件平台的BIN使用的
    下位机的DYPLC_RTE\src目录,是下位机硬件平台编译烧录文件时,需要用到的文件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Beremiz是编译型PLC,直接把PLC应用转换成机器码,下载到目标平台运行,所以有些跟硬件挂钩的东西需要跟目标平台共用
    按理来说,上下位机需要同步共用的那部分文件,但在这个帖子给出的文档里面,我当初打包的时候没有把不需要的部分删掉,所以会有些混淆

2. 同第1点,platform里面就是对应的硬件平台目录需要一致,其他不需要,上位机用不着

3. 可以加OS,但楼主暂时没有定这个计划,估计如果继续丰富功能的话,应该是要的

4. 同第1/2点

5. ld文件主要给上位机的GCC编译用的,要确定程序地址空间

以上的问题都是涉及到整个Beremiz的一些机制问题,可能三言两语说不清,最好是看源码,后面楼主可能会写些文档来说

网友O:
你好,想请教一下几个问题:
1. 电脑端的Beremiz和DYPLC统称为上位机,上位机中Beremiz\DYPLC\RTE\src目录下,有两个文件夹:plc 和 platform,但是没有modbus相关的代码,而
   RTE的统称为下位机,下位机中DYPLC_RTE\src 目录下,有多个文件夹:plc 和 platform  ,还多着comm、common、module、test、boot_main、rte_main,
   这样两者不匹配,当把boot的烧写进去,然后,再把rte的烧写进去, 后在进行启动PLC,进入Debug模式,如何实现帖子中PC端的Modbus Poll 进行模拟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好,想请教一下几个问题:
1. 电脑端的Beremiz和DYPLC统称为上位机,上位机中Beremiz\DYPLC\RTE\src目录 ...

把boot和RTE烧写如单片机后,上位机下载PLC应用程序,然后电脑端接个串口到单片机,启动Modbus Poll设置连接

步骤就是上面描述的那样,至于单片机的接线,看代码和手册,接对应的管脚

网友O:
你好,想请教一下几个问题:
前提描述:
电脑端的Beremiz和DYPLC统称为上位机,上位机中Beremiz\DYPLC\RTE\src目录下,有两个文件夹:plc 和 platform,但是没有modbus相关的代码。
下位机中DYPLC_RTE\src 目录下,有多个文件夹:plc 和 platform  ,还多着comm、common、module、test、boot_main、rte_main。

测试1:连接烧写器,把boot和RTE烧写如单片机。连接miniusb串口后,上位机可下载PLC应用程序,可进入debug状态。可以与楼主帖子介绍一致。
测试2:PC机启动modbus poll 选择串口的问题,如果选择Beremiz 软件中cofig的 一个串口,会出现 bytes missing error的错误,按我的理解,modbus poll 与Beremiz 软件应该使用的是两个不同的串口,这样理解正确吗?

问题1:在下位机中DYPLC_RTE\src 目录下,存在module文件夹以及源代码;但是在rte_main()主函数中并没有发现modbus相关的初始化以及调用,这是个问题?
问题2:电脑端的Beremiz和DYPLC统称为上位机中,没有modbus相关的代码,那么modbus slave 功能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好,想请教一下几个问题:
前提描述:
电脑端的Beremiz和DYPLC统称为上位机,上位机中Beremiz\DYPLC\RTE\ ...

1. modbus的串口不能跟上位机Beremiz用的同一个端口号,现在的代码里是把这两个功能分开的,RTE用的串口资源可以在plc_config.h文件里找到

2. 上位机在编程的时候,定义一个变量,映射了modbus的资源数据(特定格式),见楼主位的图,下载到RTE后,RTE在运行应用代码时,会对modbus进行初始化和启动操作
    modbus的代码在你找到的那个文件夹里面,至于有没有使用,调试仿真打个断点就知道了,RTE调用硬件资源的机制是通过一些宏定义来简化代码的,可以看看plc_iom.c/.h的部分

网友O:
引用 楼主:
1. modbus的串口不能跟上位机Beremiz用的同一个端口号,现在的代码里是把这两个功能分开的,RTE用的串口 ...

楼主:
1.  串口问题,在plc_config.h文件里找到两个串口定义,这个可以理解;
2.  【上位机在编程的时候,定义一个变量,映射了modbus的资源数据(特定格式),见楼主位的图,下载到RTE后,RTE在运行应用代码时,会对modbus进行初始化和启动操作】能具体在详细说明一下嘛,可以传个代码或是图片吗?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
1.  串口问题,在plc_config.h文件里找到两个串口定义,这个可以理解;
2.  【上位机在编程的时候 ...

楼主位的第一张图片中,LocalVar7的“位置”属性里有特殊的数据格式,就是第3张图里modbus的配置数据

LocalVar7下载到RTE后,RTE在检测和初始化变量的时候,就会根据LocalVar7的特殊数据格式,配置下位机modbus模块

具体的代码可以看一下plc_mbs.c里面,bool PLC_IOM_LOCAL_CHECK(uint16_t i) 这个函数的处理,跟踪一下代码就能知道流程了

网友P(2021-01-23):
请问可以请教你一些问题吗,关于你的这个项目(有偿)
我的邮箱:68580533@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问可以请教你一些问题吗,关于你的这个项目(有偿)
我的邮箱:

有问题可以直接回帖

网友(2021-04-10):
感谢啊,两年都在找这个软件的资料,想业余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Q(2021-06-07):
你好 楼主我用你的软件编译测试的时候报:C构建损坏,看运行报错位置是ProjectController.py中的builder.build()时产生的错误。望楼主明示!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好 楼主我用你的软件编译测试的时候报:C构建损坏,看运行报错位置是ProjectController.py中的builder.bu ...

看一下77楼的回帖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一下77楼的回帖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谢谢楼主!我刚找到原因了,是因为我将项目->config中的目标类型误勾选成了Generic类型导致编译不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之前另一位坛友给我寄了一套硬件,比较偏运动控制的设计,你的这个设计比较偏正常的plc功能, ...

楼主还在吗,可以加个V认识下吗,我也是搞这个,最近想用这个倒腾倒腾,希望可以跟你多沟通交流。

网友N(2021-08-11):
您好 楼主  我想咨询一下 stm32f103xC-app.ld和stm32f103xC-rte.ld这两文件分别代表什么 网上可以直接下载还是需要自己编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您好 楼主  我想咨询一下 stm32f103xC-app.ld和stm32f103xC-rte.ld这两文件分别代表什么 网上可以直接下载 ...

ld文件是GCC链接时使用的脚本文件,里面规定了一些地址信息,以及函数的放置区域,跟整个运行框架有些关系,
因为runtime那边是根据固定地址来跟应用(App)进行交互的

stm32f103xC-app.ld:
是上位机链接应用程序时使用的,调用GCC完成

stm32f103xC-rte.ld:
是runtime使用的,如果不用GCC链接就不太需要,
但runtime的一些函数放置的地址也是要规定的,app也要跟rte交互,这个地址的指定方法附件的工程里有给出

网友N(2021-09-15):
大佬 我想咨询一下 最终下载到开发板中的是.bin文件是吧,您这里有用到静态链接库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大佬 我想咨询一下 最终下载到开发板中的是.bin文件是吧,您这里有用到静态链接库了么

runtime固件是不挑选形式的,通过下载器或者芯片内置的bootloader下载runtime固件都可以
PLC编程软件的应用程序最终会编译成.bin文件下载到芯片上运行
目前给出的工程都是源码,没有用到依赖其他的静态库

网友(2023-07-06):
楼主给的RTE 里面,这里是不是有问题?我看STM32F103RC是48KB的RAM,这里定义超出范围了.哪个大侠是否可以解析下为何这样定义?
#define RAMADDR_START                                                                (0x20000000) //RAM起始地址
#define RAM_SIZE_ALL                                                                (0xC000)     //1100,0000,0000,0000=11,0000*1024=48KB
#define RAMADDR_END                                                                        (RAMADDR_START + RAM_SIZE_ALL) //栈底地址48K
#define RAMADDR_START_RTE                                                (RAMADDR_START)
#define RAM_SIZE_RTE                                                                (0x6000)     //0110,0000,0000,0000=011000*1024=0x18*1204=(16+8)K=24K
#define RAMADDR_END_RTE                                                        (RAMADDR_START_RTE + RAM_SIZE_RTE) //48K+24K=72K
#define RAMADDR_START_APP                                                (RAMADDR_END_RTE)
#define RAM_SIZE_APP                                                                (0x6000)    //24K
#define RAMADDR_END_APP                                                        (RAMADDR_START_APP + RAM_SIZE_APP)  //72K+24K=96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