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A段码屏TM1622显示太暗什么原因?

楼主(2019-12-15):
如题,屏为VA,电压5V,VLCD为4.7伏,屏引脚为2.6伏。太暗,如图,谢谢指点。

网友:
驱动力不够?

网友A:
调VR阻值啊,往大往小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VR阻值啊,往大往小都试试

试过了,没有用。是不是有指令控制?

网友B:
背光没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光没开

背光亮了,电压4.8伏。就屏的Com和SEG为2.6伏。

网友C:
背光和屏没配合好吧,屏后面好像要贴一层东西的。现在屏是不是透明的就一块玻璃?

楼主:
初步认定原因为COM和SEG电压低,实测2.5伏,应该是5V,现在问题来了,什么原因导致输出低了?

网友:
上示波器看 COM 和 SEG, COM和SEG都是占空比的方波, 万用表量电压肯定不是满的5V

背光板亮度? 看照片的背光亮度不高.
VA屏参数? 可视角度和驱动电压?

网友:
驱动bias之类的设置对么?你是用的几COM的方式?

网友:
明显背光没亮。

楼主:
8com,背光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背光和屏没配合好吧,屏后面好像要贴一层东西的。现在屏是不是透明的就一块玻璃? ...

能看到pcb应该是没有导光片,lcd背后没有那层白色背光只,其次就是液晶屏和背光颜色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