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 PCB外框图如何删除啊?

楼主(2019-12-15):
画一个PCB外框,不合适,想删了再画一个,可是删不掉了,见图,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全选闭合线框-按键盘 D - S - D

网友B:
高手一个!会画不会删!

网友:
没坏规矩!在M1层画边框!

网友:
生成新的会覆盖掉旧的

网友:
新的画好,重新生成就可以了,用不着特意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一个!会画不会删!

感觉AD有的地方不如PADS人性化,虽然PADS设置更复杂一点。无论如何应该像windows一样,单击任何选项后,按del应该能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选闭合线框-按键盘 D - S - D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AD汉化不彻底啊!

网友:
楼主,如果你所谓的不合适的外框,之前是用机械层1画的,楼主位的已删除,如果上面的描述是属实的,那么你现在不用管黑色区域,直接再用机械层画一个合适的,全选这些线框,然后用菜单里的设计-板子形状-按照选择对象定义,就OK了。

网友:
选择外框线  按  D---S----D 会不会?    不管你是keepout 层 还是M1 层画的外框。
你贴的图的界面 难道你看不明白吗? 说你没有闭合的空间组成外框,看来楼主对AD不熟悉啊 ,PADS好好的 干嘛换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