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IY快充模块

楼主(2019-12-15):
我家两口人,4部手机,虽然有4个充电器,但是总是找不到,只好做个桌面充电坞。我家都是三星低端手机,充电芯片选择了支持QC3.0/2.0模式的UP9616芯片。

为了测试这个模块,拼版了个QC诱骗器。

画图,检查,发给厂家做板

先DIY个诱骗器出来
然后开始diy充电模块

测试诱骗输出5v,9v12v正常

给手机充电试试,功率10w,够用

下面测试QC3.0模式电压调节,3.6--12v  0.2v步进正常

DIY完毕,剩下就是找个外壳装起来了
主体电源使用笔记本电源,反正UP9616支持8--32v输入。这样在家再也不怕找不到充电器了

网友:
diy有理,diy快乐

网友A:
一头雾水,楼主使用笔记本电源外加一个UP9616同步降压然后给手机充电,那要诱骗器干嘛?

另外,对诱骗器感兴趣,想知道楼主怎么诱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头雾水,楼主使用笔记本电源外加一个UP9616同步降压然后给手机充电,那要诱骗器干嘛?

另外,对诱骗器感 ...

“为了测试这个模块,拼版了个QC诱骗器。”
诱骗器应该和充电模块没有关系

网友:
强迫症表示,右边拼版应该是三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测试这个模块,拼版了个QC诱骗器。”
诱骗器应该和充电模块没有关系 ...

诱骗器可以测试QC定义各种输出电压与电压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头雾水,楼主使用笔记本电源外加一个UP9616同步降压然后给手机充电,那要诱骗器干嘛?

另外,对诱骗器感 ...

诱骗器是为了测试模块各种输出是否正常,以确保芯片输出符合QC协议,避免直接上手机出问题。
诱骗器用的是QC协议,直接控制分压电阻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诱骗器可以测试QC定义各种输出电压与电压调节

我想问下,你用的诱骗器是那个方案?

想用诱骗器输出12V,给小主机供电,2A左右,长时间工作不知会不会很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你用的诱骗器是那个方案?

想用诱骗器输出12V,给小主机供电,2A左右,长时间工作不知会不会 ...

qc定义,D+D-接通不同电压,输出不同电压

网友A:
之前用了一个23-6的诱骗方案,胜在体积小,楼上可以参考下,RHX223,后面如果还用TYPEC接口的话,想用软件去做,这样方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了一个23-6的诱骗方案,胜在体积小,楼上可以参考下,RHX223,后面如果还用TYPEC接口的话,想用软件 ...

谢谢,我去查资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了一个23-6的诱骗方案,胜在体积小,楼上可以参考下,RHX223,后面如果还用TYPEC接口的话,想用软件 ...

确定是RHX223吗,怎么都找不到资料哈

网友D:
楼主这个板子应该不是5元特价板子范畴了吧

网友E:
板子是用什么工具切开的?好工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板子是用什么工具切开的?好工整

楼主玉石都能切,切个PCB小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子是用什么工具切开的?好工整

台锯+水,无齿0.3mm厚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板子应该不是5元特价板子范畴了吧

用的另外一家,这里不能提

网友:
我用英集芯IP6518做过玩的,功率大、支持协议也多。

网友:
这类全家共用的居家用品,还是不diy了吧;若是我,diy出来都不想用了,哈哈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9879-1-1.html  我用的是IP6518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定是RHX223吗,怎么都找不到资料哈

查看我的帖子,有发过规格书,我现在怀疑是个单片机做的,RHX2232,确实网上查不到资料。

网友:
所有的要充电的东西都插在台式机上,台式机BIOS设置关机USB依然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