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触摸面板的钢化玻璃和线路板怎么固定?

楼主(2019-12-15):
请问下,触摸面板的钢化玻璃和线路板怎么固定?
谢谢。

网友:
胶,泡棉胶,水胶

网友:
我用的双面胶

楼主:
另外问一下。触摸芯片 哪个好?稳定?
我现在用JL223B,担心稳定性。你们有推荐吗?

网友:
这啥牌子,怎么都没听说过

网友(2020-02-11):
ttp223是垃圾,垃圾中的战斗机。
长时间自动误触发,单独加稳压,灵敏度调低都不行。
垃圾,垃圾

网友:
学习了。不过我理解产品级的东西应该有更好的固定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