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磁控管应该怎样驱动?

楼主(2019-12-16):
网上搜到说要将220V升压到3000W才能驱动磁控管,是否只要电压足够就能驱动磁控管,是DC3000V?要求做到600W的功率。求指点。

网友:
拆个微波炉研究一下

网友A:
好像是灯丝加3.15V交流,然后阴极和阳极加3000V直流,就可以了,电子在飞向阳极的过程中路径是拐弯的震荡的,频率是2.4G,这是微波管结构形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灯丝加3.15V交流,然后阴极和阳极加3000V直流,就可以了,电子在飞向阳极的过程中路径是拐弯的震荡的 ...

这个调整功率,是调节直流的电压吗?

网友:
微波炉是调的工作时间间隔,不调电压

网友B:
搞磁控管,保护好小蝌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磁控管,保护好小蝌蚪啊

已经有3个小孩了,不用保护小蝌蚪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有3个小孩了,不用保护小蝌蚪了吧

微波炉发明者帕西.斯潘塞死于蛋癌

网友:
松下不是有比变频的微波炉驱动板子,可以买一片分析一下,马云家有卖!!好像我记得论坛里有人拍过照片

网友:
这个应该不复杂。抄就行了。思路与CRT的显示器类似。只不过高压包变成了功率变压器。但是实验时风险比较大。非专业条件下可以把测试的仪器与磁控管放到远端,装一个摄像头。
前几个月接触过武汉的公司干这个。老式的雷达就是类似于这玩意儿。

网友:
记得是阳极接地, 阴极接负高压, 这样阳极散热容易。
ps. 战斗机雷达在地面都严禁开机的,能把前面的兔子烤死,楼主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波炉发明者帕西.斯潘塞死于蛋癌

好吧,看来得小心,不知道有没有防辐射内裤卖不。

网友:
微波管灯丝极交流3.3V接负3000V直流高压,高速电子在两块磁铁构成磁场的阳极腔里做回扫运动产生高频脉冲电场

网友:
做实验要还要保护好大脑,脑细胞给微波照一下估计会脑瘫

网友:
https://www.radartutorial.eu/08.transmitters/Magnetron.en.html 这可是伟大的发明 英国人

网友:
防辐射内裤,搞不好就是个微波聚焦腔

网友(2020-03-17):
引用 网友C:
微波炉发明者帕西.斯潘塞死于蛋癌

真的?我这天天在装磁控管(小功率200W),说得我都有点怕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