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个运放电路是什么功能,谢谢

楼主(2019-12-16):
这个是一个红外反射接收检测电路。

模电完全不懂, 请问这个运放是什么功能? 信号放大? 带通滤波??

网友:
运放不供电的吗??

网友:
虽然画的应该有问题,看起来想法是输入信号发光二极管限幅后高通滤波然后再整成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