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ky的电容屏边框各不相同,产品怎么处理?

楼主(2019-12-16):
4个边竟然宽度都不一样,怎么做外壳?

网友:
唉,网上几乎所有电容屏都这样的,不知道咋想的……

每边都相等,都延伸出来一点才能用在产品上啊。。符合这一点的几乎没有

网友A:
这个简单啊,定制给你就行了,我们有的款式没摆上来卖,说不定有你喜欢的款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啊,定制给你就行了,我们有的款式没摆上来卖,说不定有你喜欢的款式 ...

有样品吗?4.3寸的

网友A:
你把你的需求提交给客服,定制吧,没样品

网友B:
这个估计与液晶的驱动芯片的安装位置有关。
安装驱动芯片的一边,肯定要宽,几千个脚的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估计与液晶的驱动芯片的安装位置有关。
安装驱动芯片的一边,肯定要宽,几千个脚的芯片啊! ...

宽一点可以,可以把其它边框都做成一样宽

网友:
引用 楼主:
宽一点可以,可以把其它边框都做成一样宽

现在最常用的液晶,是直屏的手机屏,一般下面宽,所以芯片放在下面。
其他都要定制。
而液晶定制很贵(几十万元),
所以只能定制触摸屏了。

网友C(2020-09-03):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的需求提交给客服,定制吧,没样品

说真的,你们有没有业务的联系电话?。看上你们家的4寸屏幕,想定制合适的触摸屏压合。淘宝找你们客服,真的是,好几天才回复一句话,效率太低了,都进行不下去,你们公司的电话0755-33561760  也打不通...好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真的,你们有没有业务的联系电话?。看上你们家的4寸屏幕,想定制合适的触摸屏压合。淘宝找你们客服, ...

你的电容触摸工程师已经出图了,明天给你正式的机构图

网友:
客服有时候没回复,但是后台工程师有在推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