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coap通讯, 资源包含中文一直4.04

楼主(2019-12-16):
c# 用的是CoAP.NET这个库,现在uri中含有中文时,请求返回的一直是4.04,改成英文就好了。但是实际情况可能会包含汉字,这个改不了。c#用了 Encoding.UTF8.GetString(Encoding.UTF8.GetBytes(name));来转换成UTF8编码试了下也还是不行。哪位大侠指教下

网友:
System.Web.HttpUtility.UrlEncode(str,System.Text.Encoding.UTF8);
System.Web.HttpUtility.UrlDecode(str,System.Text.Encoding.UTF8);
不清楚细节,选一个函数试试

网友:
url中不应该有中文,设定url里面包含中文的也是人才,就算要包含中文必须编码。楼主可以参考http中包含中文的处理情况,是一样的。
楼上说的编码解码函数可以用,亲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