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老师们帮忙分析一下风扇调速电路

楼主(2019-12-16):
这个是一个风扇调速的电路,鬼佬的原理图。。奈何我这个彩笔是真的看不懂啥意思,请热心的老师解答一下每个位置的作用是啥。另外就是这个是通过pwm控制电压的吗?这个FAN接到了单片机的引脚上,然后这个单片机是5v的 我现在想换成3.3v的单片机。。这个电路有需要改的地方吗?

网友:
上面的比例运放U5把+24V衰减5倍变成5V左右,输出到下面的U5比较器和FAN信号做比较输出方波,然后通过R46驱动Q6、Q4达林顿管控制负载,这个是个保护电路,J3电压大的时候会关闭输出,

网友:
用3.3V驱动找个三极管做成OC形式接入5pin就行了

网友A:
这个是线型调速的,不是PWM。FAN接DAC输出,下方U5驱动Q6和Q4组成的达林顿管,上方U5十一个差分电路, 其输出作为另一个U5的输出组成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线型调速的,不是PWM。FAN接DAC输出,下方U5驱动Q6和Q4组成的达林顿管,上方U5十一个差分电路, 其输出 ...

DAC。。。。可以用电阻和电容搭建对吗老师?您能详细点吗。。我想把它改成用3.3v的单片机控制。。。我要改哪些参数呢,,

网友A:
Vi=V5=V6=Vf;
Vf=41.2/(41.2+200)*(24-Va);
这个(24-Va)就是风扇的电压实际工作电压了.你的3.3V单片机如果没有内置DAC,想要控制转速,需要控制IO工总在PWM方式,这个PWM信号通过一个RC活着LC转化成直流点评,加到这个电路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V5=V6=Vf;
Vf=41.2/(41.2+200)*(24-Va);
这个(24-Va)就是风扇的电压实际工作电压了.你的3.3V单片机如果 ...

这Va是加到了那个三极管上面吗?。。它不会烧坏吗、、。

网友B:
线性电源,电压调速,上面的运放电路是差分衰减采样风扇电压,下面的运放电路是误差放大器+频率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性电源,电压调速,上面的运放电路是差分衰减采样风扇电压,下面的运放电路是误差放大器+频率补偿 ...

我想让他输出18V的话 那么剩下的6V是否加在了那个三极管上面啊?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让他输出18V的话 那么剩下的6V是否加在了那个三极管上面啊?老师。。 ...

是的,达林顿压降+风扇电压=电源电压

网友:
要做成PWM调速的话, pin5之前添加积分电路

网友:
这不是线性电源吧,j3上应该是锯齿波

网友:
垃圾设计,什么年代了还抄这东西,鬼佬看见笑掉大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