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单芯电量指示芯片?

楼主(2019-12-16):
有没有单芯电量指示芯片?
不是库伦记,不要通讯,就是简单用LED指示灯指示有多少电。
搜到的一些芯片像CXDR7544、HM1160    LC上没卖的,不知道货源咋样不敢用。 用比较器体积太大。

网友:
自己用MCU写一个算么?这类基本上都是根据电压算的,如果放电平稳可以试试。

网友A:
单通道cn301,双通道cn303、305,四通道cn1185,上海如韵很多型号某商城都有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通道cn301,双通道cn303、305,四通道cn1185,上海如韵很多型号某商城都有货的 ...

谢谢。。。

网友B:
充电宝的专用芯片都有这个功能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宝的专用芯片都有这个功能的吧

说来话长,TP40xx系列、ETA96xx系列我都用过,确实,一般都是三合一,需要的充电、保护、电量等等,需要的功能都有,但却都有瑕疵,比如功耗、稳定性、而且普遍充满时电压一致性不太好,强迫症犯了,换方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来话长,TP40xx系列、ETA96xx系列我都用过,确实,一般都是三合一,需要的充电、保护、电量等等,需要 ...

充电宝专用芯片很多,不知道你现在的具体需求,看你前面的描述没感觉需要多高精度啊,再说你用LED指示电量本身精度就不是很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