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电力电网知识坛友说下,TN-C-S接地方式,自建房能用么?

楼主(2019-12-16):
起源是因为我前天的帖子

火线对地280V,零线对地60V,地线是6mm^2铜线临时接地基钢筋上的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3660-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屋主做了很不错的地线,供电部门也来过两次,高级别的技术人员也来了,也承认零线电压不正常,60多V太高。
经检查,他们初步认为是变压器中性线接触面太小,当然变压器不能随便停电,要过几天安排才能停电处理。
不过对处理是没报什么希望的,因为附近有房子零线电压也很高,也从来没处理过,也没人提过,郊区地方,有人房子都是只有火线零线的,没接地概念。

市电走线是三相四线,因为供电部门来了高级别的技术人员,所以我问如果变压器那解决不了问题,那能不能在入户线之前对零线进行重复接地,然后分为零线和地线进屋,也就是TN-C-S方式。
这些接地名称,我也是上网学习了一下才知道什么意思,TN-C-S这也说是现在通行的接地方式。
对方也是50多的,也像是有水平的老技术人员了,但是我问后,对方回答就是不允许这么接线。

下面截图是2个规范上的内容,我对电力电网这些不了解,想问下熟悉这些的坛友,普通用户这么用,存在什么严重隐患么?
要不然屋内零线太高,也是挺不爽的,LED灯零线有几十V就会微亮了

网友:
零线是不可以重复接地,只允许一点接地。因为如果出现单相接地故障,会造成上流零序保护的灵敏性下降(原因是多点接地会分走故障电流),有可能会出现下游单相接地后,上流变压器的电气保护无法动作或延迟动作。

网友A:
看看变压器旁边的配电柜里有没有漏电保护,有漏电保护,中性线接地必须在漏电保护前,没有漏电保护,可以在入户的分离开关重复接地,接地要做好保护,防止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变压器旁边的配电柜里有没有漏电保护,有漏电保护,中性线接地必须在漏电保护前,没有漏电保护,可以在 ...

供电部门的人说了到住户的线路,隔一段距离都做了重复接地的,用户那没必要也不让这么做。
让不让是另外一码事了,疑问是如果市电过来的零线已经做了重复接地,不好理解为什么还会零地电压升得那么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供电部门的人说了到住户的线路,隔一段距离都做了重复接地的,用户那没必要也不让这么做。
让不让是另外 ...

1.负荷不平衡时易出现零线电压过高现象.2.零线线径太细,接头不紧固或过多会引起零线电压过高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供电部门的人说了到住户的线路,隔一段距离都做了重复接地的,用户那没必要也不让这么做。
让不让是另外 ...

LS说的对,三相不平衡,中性线上就有电流,用户到接地点或变压器之间的中性线线阻大,用户端就会有比较高的电压,如果不是因为线细,排查一下各开关处的中性线接触怎样,重点检查各接头和铜铝连接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负荷不平衡时易出现零线电压过高现象.2.零线线径太细,接头不紧固或过多会引起零线电压过高现象

供电的人测量过,三相平衡还是正常的,他们检查了下变压器,初步觉得接触面太小了。

网友C:
用户处不给重复接地,主要担心用户的地线在用久后电阻变大,有触电风险。其实工厂,大厦很多都重复接地,有定期检修的,问题不大,这户人家,如果房屋四周地面有接地网,同时连房子钢筋,是可以接的,就算地线坏,也因法拉第笼现像,没有触电风险,不过60V的电压,很伤接地电极,没几年就电阻率不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户处不给重复接地,主要担心用户的地线在用久后电阻变大,有触电风险。其实工厂,大厦很多都重复接地,有 ...

这个原因倒是挺合理的,毕竟小区大厦之类都有专人定期维护,自建房弄好不出问题就没人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