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了Excel“自定义单元格格式”功能导致漏贴

楼主(2019-12-16):
近日遇到一份特殊的EXCEL格式的文件,这份文件反应在我们系统上就是死活无法读出 R49,  但是打印和查看均能显示。

IT技术人员分析后发现,这份文件使用了  “自定义格式”  强制格式化成“R”了。  实际上单元格内原始值仍然是49,  测试了一款在线读取Excel文件的网站,也是此现象。   结论: 自定义格式 慎用。

系统导入后, 只能显示49:

网友A:
看起来是AD直接导出来的,手工改过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AD直接导出来的,手工改过了吧

也可能他图上确实是49, 但是为了好看又改不想改图,使用了自定义格式化的方式。 总之手工改图确实容易出纰漏

上面这份BOM和坐标,格式完后如果导出CSV格式也就没问题,也可能是忘记导出CSV格式了。

网友:
LZ说的这个,系统会自动匹配上但会没有位号。  匹配成功没有位号的还是不会贴。

网友B:
楼主我想问一下,这个csv是如何做到自定义格式的。这个功能略屌,完全可以不用xls或xlsx那些复杂的文件格式了。
PS:第一幅图上,标题栏正中写着.cs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想问一下,这个csv是如何做到自定义格式的。这个功能略屌,完全可以不用xls或xlsx那些复杂的文件格式 ...

截图时已经另存成CSV了,只是软件还没关闭。软件关了,这些自定义就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