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更新又出毛病了

楼主(2019-12-16):
1903更新完,蓝牙挂掉了,蓝牙音箱无法连接,一个星期后收到一个更新算是解决了。1909更新完,wifi又出毛病了,网卡频繁掉线,需要手动修复或者禁用再启用。不能上网无法忍受。

网友A:
可以卸载新补丁的啊。

网友:
win7有次升级后,全部epson打印机无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卸载新补丁的啊。

已卸载,怕又给装上了,暂时关闭了自动更新。想体验新功能或者改进,但是又要承担可能存在的风险,很矛盾。

网友:
我的win10也有次WiFi挂了,设备管理器里面一直是感叹号, 详细信息显示设备无法启动, 更新/卸载重装驱动不行, 重启不行, 关机一晚上再开机也不行, bios恢复默认值不行.
以为是WiFi模块坏了, 正准备买个模块来换掉的, 后来把WiFi模块拆下来, 开机, 最后不信邪, WiFi模块应该不容易坏的, 再关机, 最后装上模块试一下, 开机后又一切正常了, 到现在都没出问题, 驱动也是之前不断尝试都不行的那几个驱动里面的, 肯定又是遇到了win10一个莫名奇葩的bug

网友:
我有个相当老的程序,最近几次win10更新,一会能用一会不能用。。

打印机也有过几次win10更新后不能用,然后或重装驱动或者换usb口又好,
搞得现在同一打印机下,详情里出现好几个打印机,不选正确无法打印,删又找不到地方,囧

网友:
是新硬件不能win7所以被逼用win10吗?现在B365主板倒是可以win7,其他的就不行呵呵

网友:
1909一直开着自动更新,没发现有啥问题~

网友:
别有一点问题就是WIN10的问题,
你想想你做产品的时候,升级一下,  客户不熟悉时, 你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
还不是"煞笔东西,给你好的功能你自己不会用还怀疑我产品有问题"

网友:
我也觉得奇怪,更新系统,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wifi,以前的笔记本那些,案例比比皆是,wifi真有那么难搞嘛?

很多时候,甚至重新安装一次驱动,即可解决,怎么升级就把wifi给搞傻了呢?

网友:
WIN10更新出问题又不是第一次

楼主:
win10最近两个版本在wifi和蓝牙上面有些问题,官方证实了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 ... tus-windows-10-1909
提醒我换电脑了

网友:
win10自动升级出问题是好事,美眉的电脑突然不能wifi等等,就得找电脑宅男修,然后然后接着呵呵,电脑店生意大好,促进地球人繁殖,促进地球经济呵呵

网友B:
专业版更新后虚拟机不能用了。
新版本的虚拟机在老机器跑不起来。
换LTSC版本解决,累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业版更新后虚拟机不能用了。
新版本的虚拟机在老机器跑不起来。
换LTSC版本解决,累死。 ...

记号下, 就是因为虚拟机才没有升级win10

网友:
更新后访问不了win7和XP的共享了!别人可以访问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业版更新后虚拟机不能用了。
新版本的虚拟机在老机器跑不起来。
换LTSC版本解决,累死。 ...

x230 笔记本 ,以前版本18xx吧, 前几天到了1903, 后来又到了1909,以前检测提示过 VMware® Workstation 12 Pro 不兼容,要升级,后来一看升级vmware也挺麻烦的,就没弄,这次升级到1909 又提示vmware可能又问题,结果我选择忽略,还好, 还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