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线替代杜邦线能够使产品外观看起来比较高大上?

楼主(2019-12-17):
一个控制盒子需要外接几个按钮,每个按钮都是2 pin,不分极性。
原型机用的是杜邦线,看起来很low,有没有什么线看起来比较高大上,连接也方便的?

盒子比较小,插座越小越好,现在考虑用手机音频插座那种。

网友:
XS6航空插头,最大外径10mm

MMCX或MCXJ也不错

耳机插头虽然结构确实有优势,但谁都认识,镀金也不会有多少逼格的

网友A:
彩色XH2.54,直接PIN2PIN替换。

网友:
航插太大了,成本和外观包括批量安装难度还不如RJ11电话座

网友B:
无线连接,量子纠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线连接,量子纠缠

带量子的都是诈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彩色XH2.54,直接PIN2PIN替换。

彩色XH2.54,不就是还没撕开的杜邦线嘛。。。。。

网友:
你问的是插座,我回答的当然也是插座

网友:
杜邦线不怕晃动,不可靠吗?

网友:
选个雷莫?插座小,逼格高,成本巨高

网友:
小型牛角座+灰排线

网友:
对外观要求不高的话

牛角座 + 灰排线就可以了

网友:
透明镀银线,人家那些很COOL的半透电脑机箱就是用这种线。

网友:
线要粗,要长。这样高大上,

网友C:
当然是金线,然后机壳是水晶的

网友:
国产防雷默的吧,价格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金线,然后机壳是水晶的

是的,想要高大上,就上金线,金灿灿的。如果没那么土豪,就换硅胶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