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傲 fiio BTR3 如何跟手提电脑连接?【4楼:win7不支持蓝牙5.0 ?】

楼主(2019-12-17):
我的手提电脑是THINKPAD T430S, 蓝牙4.0

我是这样安装的: 感觉好像缺少了个驱动程序,但官网没有找到下载(只找到固件下载)。

1.  添加蓝牙设备:扫描找到 BTR3

几秒后就提示BTR3安装成功:

系统会自动安装一堆东西,大约要十来分钟。

但第二个安装不成功。

打开蓝牙设备,BTR3会出错:

查找错误,提示下面:

网友A:
蓝牙4.0V好象不支持音频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4.0V好象不支持音频传输.

不会吧?

我看看能否买到5.0模块。

补充:最新的模块,能支持LDAC的是哪一个版本?

我买个USB的算了,这样方便换电脑。

楼主:
现在蓝牙最新版是多少?

楼主:
有个疑问:绿联蓝牙发射器,在win7下只能4.0版本,win8以上才可以5.0

是否win7就不能蓝牙5.0 ?

网友:
谁说蓝牙4.0不支持音频的?蓝牙4.0 BLE才不支持,一般笔记本上的蓝牙都是支持音频的,可能还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经历一次例常win10更新后,我台式机蓝牙直接消失了

网友(2020-02-13):
原来都有这个问题,我的昨天到货,连接电脑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我的dell电脑只安装了蓝牙驱动,也是蓝牙音箱不能用。后来从官网下载了完整驱动,安装的时候有个控制软件一样的,安装好了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语音传输只需要蓝牙2.0即可,从4.0以后的版本都只是一直在增加BLE的部分。传统蓝牙与BLE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技术,不能直接互联互通的。所以买蓝牙耳机不在听店家忽悠5.0版本如何省电什么的,5.0新增的功能跟语音传输没关系,5.1也是,5.2也是。。

网友:
win7的驱动实在是烦,之前我也是折腾半死,后来dongle的店家给了个

网友B:
sorry,手机操作太困难了,没写完不小心发送了。
重新编辑一下。
之前win7自带的系统就算装了驱动 ,也是各种搜不到设备,连接不上的问题。
后来店家给了个千月蓝牙的软件,装上去之后,就解决了问题。
我手头上现在没有,可以网上搜一下。

网友:
千月蓝牙  是收费的软件

网友:
电脑上的蓝牙好难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rry,手机操作太困难了,没写完不小心发送了。
重新编辑一下。
之前win7自带的系统就算装了驱动 ,也是各 ...

搜了一下,又涨知识了.这个软件的界面很熟悉,当年用过品牌机配套的蓝牙软件,很有可能是这家OEM的.
看起来蓝牙和SPI\I2C一样,也是一个底层协议上面套N种应用,这就导致了系统内置的基础驱动没啥用,你还要去找各种具体应用的驱动来驱动基础驱动.
千月这个软件看起来就是一个应用驱动库,把各种具体应用的驱动打包并且提供了配置接口,其实这个当年笔记本电脑驱动上面也是有的.

上大学用摩托罗拉的V8,用蓝牙连电脑干一切,包括用手机做热点通过蓝牙拖电脑上网,那时候流量还论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