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R3的蓝牙传输的是数字或模拟音频?

楼主(2019-12-17):
我使用三星手机note8 在虾米上播放音乐,通过蓝牙传输(LDAC模式)到BTR3,然后BTR3耳机输出给音响LINE IN 功率放大后播放到音箱。

我想知道BTR接收到的信号,是虾米里的数字音频文件,还是经过note8手机DAC解码后,有重新ADC包装成数字音频文件才发送给BTR ?

BTR3接收到信号后,利用它内置的DAC,将数字信号解码成模拟音频信号。

网友:
ldac和aptx传的都是数字信号,不过要把原文件的数据重新编码再发送,接收之前没有变模拟的过程

网友:
发送端:虾米数字音频文件 -> PCM(虾米自己解码或者系统解码)-> LDAC数字格式(系统编码)-> 通过蓝牙发送
接收端:通过蓝牙接收 -> LDAC解码 -> PCM

网友:
如果想要不进行蓝牙那些LDAC或者APT-x编解码,直接把源端数字音频文件发送到接收端的话,需要用DLNA(通过网络传输,例如WIFI)。

网友:
这个疑问,我在红米1代时提出过。因为我听到有底噪。魅族M9时蓝牙是没有通话录音的,但蓝牙播放音乐是好清晰。后来换了手机是红米1代,开始支持蓝牙通话录音了。当时我怀疑是红米为了实现蓝牙通话录音功能,故意在手机的音频输出线路上采样后再编码成SBC传送对蓝牙耳机。

网友:
蓝牙都是要重新编码,没有直接传数字音频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