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加增加内存的问题

楼主(2019-12-17):
笔记本大概用了3年多吧,运行有些软件感觉有点卡,反应有点慢,自己对电脑不是特别的熟悉,不知道我这种笔记本配置在加个4G的内存有没有效果。

网友:
换固态硬盘

网友A:
换个SSD硬盘就行了。

网友B:
内存 够了    换SSD 才会有很明显的快感

楼主:
好的,谢谢。马上去买个回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SSD硬盘就行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 够了    换SSD 才会有很明显的快感

好的,谢谢。

网友:
换个SSD,清清灰,有条件换下导热硅脂,还能用好几年。

网友C:
你先查一下你这个主板支持的最大内存,不然买了大内存也不认的
SSD效果还是拔群的

网友:
如果是加内存的话也是加 8G 。组成双通道。
前提是现在的8G是单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先查一下你这个主板支持的最大内存,不然买了大内存也不认的
SSD效果还是拔群的 ...

5代I5的CPU肯定支持16G内存的。这个不用怀疑。

网友:
如果想折腾的话,建议:
1 拆掉光驱,用光驱位置装硬盘。
2 上固态硬盘。
3 如果现在的是单条8G的内存可以考虑再加一个8G的。

网友:
换固态  +1

网友:
换固态就好了

网友:
换固态盘,有些厂家还可以预装系统,直接一步到位

网友:
换个SSD硬盘就行了+1

网友:
把系统clean干净,不要让360等等存在于你电脑中

网友:
8G一般来说够用了,换固态硬盘提速更明显,然后再考虑加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