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手感媲美键盘按键,但体积小一些的轻触按键?

楼主(2019-12-17):
如题,打算把以前做过的程控 USB Switcher 改为 USB Hub, 同时切换按键换成手感好一些的,以前用的普通 6x6 轻触开关配按键帽,手感太差了。
本想一步到位,直接换成机械键盘的轴体,但看了下体积有点大,先看看有没有别的可选的。

网友:
鼠标微动开关?

网友A:
K2-1808GN
http://www.krhro.com/qingchukaiguan/20180407/803.html
硅膠的,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K2-1808GN
http://www.krhro.com/qingchukaiguan/20180407/803.html
硅膠的,如何?

类似的按键试过,这种比起最普通的那种轻触按键手感是好了很多,还没有什么声音,体积也小,
不过一般都得有专门设计的外壳配合才能用吧?

我这 DIY 只能找有现成按键帽的用了

楼主:
买的凯华轴体的一个试轴器到了,试了一下凯华 box 轴比较常见的这 9 个轴,
感觉之前看上的 navy 轴还是不错的,有段落感的轴体中比较重的,不容易误触

按键体积用原来的外壳应该勉强能塞下,如果不用成品塑料壳开孔,直接用亚克力板做外壳的话,尺寸大点倒也没关系

网友:
有一个韩国产的mpg,里面的按键是在普通轻触开关上加了一个架子,架子整个面都是按钮区域,按起来手感很舒服

网友:
弄个静电容键盘试试。^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