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个售后,再次说“确认生产稿”的重要性!

楼主(2019-12-17):
客户在圈的线路全凭空消失,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复现这个原因,而且这个订单是需要SMT的,在这就体现出确认生产稿的意义:如果花个几分钟也有可能能发现这个问题,避免了损失:
(工程主管给的答案是:这个是客户CAM工程当时按正常转文件的时候,转出来GER就直接变形了。外协打开xxx转软件文件时,  如果用久了 没关掉,没重新打开,一直一直转就会出这个情况。这种情况出现几次了,基本是这个原因导致的。重新关掉XXX软件后,重新打 再转文件又是正常的。)

所以在这再唠叨几下:
1)确认生产稿第一点:就是很多客担心我选择了确认生产稿,是不是后面PCB出了问题,责任全是客自个的,这个是不对的,确认生产稿不是做为售后的主要依据,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否确认了生产稿,该是谁的问题还是谁的问题,当然特别约定的除外,如指定位置放客编及不加客编个性化服务,位置加的不对或是选了不加结果加了,这个时候是必须让确认生产稿做为依据,
2)相信大理的客户试用了也体验了确认生产稿:现在确认生产稿也越发方便,无论是电脑或是手机都能确认生产稿
3)对于确认生产稿,现在是超过了一定时间,将自动确认,当然对于特别大的货款我们是不会自动确认,而且近期应客需求无论多少金额都不允许系统自动确认功能

确认生产稿的功能及这个功能的价值将越发得到体现,也再次建议对于一些重要的订单或是货款大的小批量及SMT订单确认生产稿,也许确认生产稿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但是经过你又多了一道审核,将又多了一道保障!

网友A:
其实既然都出了这么多问题,工程实际也出了这个文件,干嘛不让大家免费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既然都出了这么多问题,工程实际也出了这个文件,干嘛不让大家免费用呢 ...

花了3元钱,我得仔细检查一下对得起这3元,不是所有的免费是好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了3元钱,我得仔细检查一下对得起这3元,不是所有的免费是好事!

有些客户也会觉得 我这文件肯定是没问题,还要花钱,帮审核

网友:
确认的是什么?pcb文件?gerber文件?  同问

网友:
统一出gerber不就好了,又保密,问题方便界定。   核对生产稿既收费、且责任都推到客户身上~~

网友:
导出gerber后,最好用CAM350看一下gerber。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确认生产稿就一定不会出现那个售后里面的走线偏移吗?

毕竟“客户在圈的线路全凭空消失,到现在也没有办法 ...

只要是软件,就一定会有出bug的时候。

最近我手上的案子,EDA出gerber的时候没有检查,总觉得小改动看一下改的地方就OK了。

结果在自动铺铜的时候把一个DDR电源的孔铺短路了。

还要SMT首件发现了,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不然批量下来就是几K的主板报废,直接损失就是几十万。

但是即使这样,重新制板带来的时间delay,还是造成了间接损失几十万 .

所以:

1.确认gerber很重要

2.SMT的首件确认很重要

网友D:
我不知道论坛里有多少人用确认生成稿成功发现过问题,要我说这个功能对我说完全无用。

为什么?  我自己画板子,就算是在设计软件里如果不开DRC之类的辅助检查,那么多线条、元件、字符、不同的层,鬼知道哪里会有问题,更不要说在网页上用自己不熟悉的操作方式来凭肉眼检查了,我每次都是随便看看就算过了,真要有问题很难发现。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都随便看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认生产稿就一定不会出现那个售后里面的走线偏移吗?

毕竟“客户在圈的线路全凭空消失,到现在也没有办法 ...

GERBER  跟就是出生产的菲林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知道论坛里有多少人用确认生成稿成功发现过问题,要我说这个功能对我说完全无用。

为什么?  我自己画 ...

同样,只看看外形,和明显的槽孔开没开,没有DRC,其他的什么都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知道论坛里有多少人用确认生成稿成功发现过问题,要我说这个功能对我说完全无用。

为什么?  我自己画 ...

实际确认生产稿一般以打样为依据来核对  也就是大部分跟打样一致  少部分改动  这样核对要靠谱点  如没有打样  那只能大致看看一些比较容易出错的工艺问题  或你原文件没问题 跟原文件图形比对  防止转GERBER出错 如楼主位情况

网友E:
设计这PCB的水平也是堪忧。

网友:
这种大面积问题还能发现。如果像上次那样拐一下没有个把小时查不出来的。
愿赌服输,如果只能这样的话就没办法了。各自的问题各自抗!

网友F:
如果能够做到红圈将改动的地方标出来,我就承认这个确认生产稿功能有用,否则,耽误了时间和金钱还很大程度上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设计这PCB的水平也是堪忧。

难道水平还会引起工程出错!

何况楼主已经说了:
(工程主管给的答案是:这个是客户CAM工程当时按正常转文件的时候,转出来GER就直接变形了。外协打开xxx转软件文件时,  如果用久了 没关掉,没重新打开,一直一直转就会出这个情况。这种情况出现几次了,基本是这个原因导致的。重新关掉XXX软件后,重新打 再转文件又是正常的。)

网友H:
生产稿就是转嫁责任的方法而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生产稿就是转嫁责任的方法而已吧

所以在这再唠叨几下:
1)确认生产稿第一点:就是很多客担心我选择了确认生产稿,是不是后面PCB出了问题,责任全是客自个的,这个是不对的,确认生产稿不是做为售后的主要依据,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否确认了生产稿,该是谁的问题还是谁的问题,当然特别约定的除外,如指定位置放客编及不加客编个性化服务,位置加的不对或是选了不加结果加了,这个时候是必须让确认生产稿做为依据,

网友:
其实现在生成OK文件很快的自己下载回来再确认都来的急的,发现问题还可以及时修正生产排单基本要到下午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软件,就一定会有出bug的时候。

最近我手上的案子,EDA出gerber的时候没有检查,总觉得小改动看一 ...

出完图你不查一下drc的吗?我出版本之后每做一点改动必须drc全测。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楼主位说了:“客户在圈的线路全凭空消失,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复现这个原因”

原因都找不到,怎么防止{:lo ...

这个能请楼主回复:这个凭空消失的部分 在GERBER文件上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出完图你不查一下drc的吗?我出版本之后每做一点改动必须drc全测。

PCB有特殊设计,本身就有大量DRC报错,所以就忽略掉了

网友:
生产稿我最多是检测板形,外框,定位孔等明显的地方,如果某根线移动位置了,这很难发现啊

网友:
本人每次发JLC的都是gerber,出完gerber后立即用CAM350每一层都目检一遍,重点是看铜箔层。然后才发出去做板。 说实话,像楼主位这样的情形在目检的时候很容易就发现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能请楼主回复:这个凭空消失的部分 在GERBER文件上有?

转gerber就变形了,就是软件转gerber出了问题

网友K:
目前我的处理方式:打样无所谓,指量只用返单,哪怕只改了一个丝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位说了:“客户在圈的线路全凭空消失,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复现这个原因”

原因都找不到,怎么防止{:lo ...

楼主的回复  是生产的菲林文件变形,但这个
只有文件设计人员自己能看出来。所以只要是确认生产稿(菲林文件GERBER),是可以杜绝大部分
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能够做到红圈将改动的地方标出来,我就承认这个确认生产稿功能有用,否则,耽误了时间和金钱还很大程度 ...

标记下,这个是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有特殊设计,本身就有大量DRC报错,所以就忽略掉了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了。DRC和DRC也不一样,这么典型的错误应该会触发一堆DRC的。

网友:
我想了解一下这单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L:
应该这样?确认生产稿,改成生产稿检查。免收费,甚至优惠方式引导用户尽量使用,更合理些吧。

网友:
最近下了个6W多的订单,心惊胆战的,感觉还是应该有个加钱人工重点审核的服务选项。

网友:
到現在還不明白. 客戶給的是原pcb檔還是菲林檔?

网友:
到现在也不明白,3块钱带来的好出。。。

网友:
这个不是该转图的人发现吗?他多看一眼就避免了问题。

网友M:
我认为是在软件中,有过人工操作。但是没有进行重新铺铜的工作导致的。
说某软件长时间运行出错,我认为可能性很小。我认为是人工导致的。
如果真的怀疑是这个原因的话,定一个制度:某软件运行N小时候一定要重新启动。可以写一个软件检测到PCB软件长时间运行后,提示,然后强制杀掉进程就行了。这个简单。
确认生产搞功能,目前没用过。我认为没必要花那个时间和3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了3元钱,我得仔细检查一下对得起这3元,不是所有的免费是好事!

检查了返现3元,更有吸引力,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认为是在软件中,有过人工操作。但是没有进行重新铺铜的工作导致的。
说某软件长时间运行出错,我认为可 ...

早有规定必须某软件转过几个gerber然后关掉重新打开!所以客给gerber可靠性好很多

网友:
就算是确认生产搞? 难道要我检查每根线路? 3块钱,,我是不是要搞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K:
目前我的处理方式:打样无所谓,指量只用返单,哪怕只改了一个丝印!

返单也是有问题的,我有个4层板前期做好多次都没有问题,后来返单做了个小批量,回来直接有个器件安装孔偏小,反馈到pcb品质那边,回复说没问题,让我用钻头扩孔,也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应该这样?确认生产稿,改成生产稿检查。免收费,甚至优惠方式引导用户尽量使用,更合理些吧。 ...

那不成,没有让你感觉到损失3块钱的肉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知道论坛里有多少人用确认生成稿成功发现过问题,要我说这个功能对我说完全无用。

为什么?  我自己画 ...

深有同感,细微的变化真的没法看出来。谁的问题谁扛,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道。

网友N:
其实可以参考下大厂的做法,提出有疑问的点来让工程师确认。

不然没有哪个人下单后会仔细检查PCB的每一条线对不对,确认也只是确认关键的点,比如孔位对不对,丝印对不对等。

我都是下的gerber,如果由于人操作出现了失误就很难检查出来了,不过所幸的事,从来没出来过问题,只有最近一个单,由于镀铜的原因全做报废了。

网友:
说实话,确认生产稿除非是很简单的板子估计可以看出来问题,稍微复杂点的板子也就看看定位孔,外形什么的还行,真的要靠肉眼看生成的那个效果图上面的走线有没有问题基本不太可能的

网友:
12年那会画板子短路了JLC都打电话过来问。现在吧,呵呵了!

网友:
即然是嘉立创文件转换时出了问题,那应该是免费让客户帮忙检查才是啊,理别说还要收3元的费用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E:
设计这PCB的水平也是堪忧。

说说看设计这PCB的水平什么地方堪忧?

网友P:
发送Gerber是不是不需要确认生产稿?我每次导出gerber后再一层一层的检查过之后再上传的,不想再花时间去慢慢确认生产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O:
说说看设计这PCB的水平什么地方堪忧?

这种上来就乱大面积覆铜的, 一般都是水货工程师。
楼上居然有三位质疑,水平估计相当。

我不是为JLC站台,我只是从技术方面讲。
为什么说这种乱覆铜不好,就是因为各PCB厂家水平工艺不同,往往就更容易造成各种微短路。包括焊接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原因。而且,走线那些都没有规划下吗?先不说各种接地和信号完整性,线就这样随意 飞来飞去,一点美感都没有。

---
再次编辑
找了几张N年前我自己画的比较小项目的PCB,一个数控电源,截几个图,看下是不是有美感的多。好的PCB,一眼就能看出功率,信号,主电流流向,控制回路等等。元件摆得再齐,画图软件再高级,水平不行,出来的也是垃圾。
左边那块小的是四层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难道水平还会引起工程出错!

何况楼主已经说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PCB做得好,工厂出各种莫明其妙的错的机会就少。特别是大批量的时候的一至性和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话是从何说起的呢,愿闻其详

看我的回复。

网友:
就事论事。这个错误,确认时是很大概率发现不了的。因为谁能想到把线给一移走了?
因为毕竟浏览器上操作这玩意儿没PCB设计软件上那么灵活方便。

网友O:
引用 网友E:
这种上来就乱大面积覆铜的, 一般都是水货工程师。
楼上居然有三位质疑,水平估计相当。

唉,学习了,我就是水货工程师,除非我认为有的地方不能覆铜,否则也都是这样大面积覆铜的,我覆铜就怕会出现你说的微短路,所以基本上覆铜时安全间距都设为30mil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上来就乱大面积覆铜的, 一般都是水货工程师。
楼上居然有三位质疑,水平估计相当。

同意,并且现在的歪风是敷铜安全间距都做的那么小,其实对电路稳定性和EMC压根半点帮助都没有,反而增加了工艺上的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P:
发送Gerber是不是不需要确认生产稿?我每次导出gerber后再一层一层的检查过之后再上传的,不想再花时间去慢 ...

需要。我上传gerber基本上每次确认生产稿时都会有阻焊层问题。
而确认生产稿制度之前,或者在其他厂家没见过类似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发送Gerber是不是不需要确认生产稿?我每次导出gerber后再一层一层的检查过之后再上传的,不想再花时间去慢 ...

这个问题说穿了就是,在享受jlc低价的同时,就要忍受他们为了降低成本而引入的一些不便。

几年前是pcb上印客户编号,这个现在基本上大家都接受了;
现在是你需要自己去检查一个被改过的“生产稿”,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比过去要多。

网友:
引用 网友K:
目前我的处理方式:打样无所谓,指量只用返单,哪怕只改了一个丝印!

这个习惯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N:
其实可以参考下大厂的做法,提出有疑问的点来让工程师确认。

不然没有哪个人下单后会仔细检查PCB的每一条 ...

有些厂专接大单,找这些厂就好。接小批量薄利这些单的厂做这些绝对亏本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种上来就乱大面积覆铜的, 一般都是水货工程师。
楼上居然有三位质疑,水平估计相当。

我不觉得然,如果线路跟铺铜有短路,那么线路之间不免会有短路,那这个板厂是不合格的,或者说不满足制作该pcb要求的。用铺铜来判断工程师水平,未免有武断之嫌。

网友Q:
引用 网友O:
唉,学习了,我就是水货工程师,除非我认为有的地方不能覆铜,否则也都是这样大面积覆铜的,我覆铜就怕会 ...

30mil的间距也太保险了吧,是直插件吗?有时候不能一概而论,高一点密度的(如0603级别的),电源线最粗就这个级别,地线是靠铺铜铺出来的,然后打一大堆过孔,仅仅是是为了减少地线电阻,并不是为了EMC;10mil间距已经是最大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不觉得然,如果线路跟铺铜有短路,那么线路之间不免会有短路,那这个板厂是不合格的,或者说不满足制作 ...

他跑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知道论坛里有多少人用确认生成稿成功发现过问题,要我说这个功能对我说完全无用。

为什么?  我自己画 ...

一样。 在软件有和各种各样规则约束着,出错还有提醒。    如果这都发现不了问题。 靠看那个生产稿发现问题不太可能。

网友:
你们这个外协是怎么确定客户资料不外泄的?

网友:
想用确认生产稿来减少损失,JLC做法应该反过来,不确认收5元,确认不收钱。压根没站在客户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客户想的是我多花钱了还得多花时间检查一遍双重损失,反正一般情况不会出错,干脆不检查算了还能省钱;反过来后,用户会想我省了钱花点时间就花点时间检查检查吧,万一检查出问题反而赚的更多,能省几块钱麻烦点我忍了。信不信反过来90%以上客户都会检查生产稿?

网友:
我现在一律出Gerber,然后cam350里逐层检查一遍,所以不想多花钱更多花时间确认生产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不觉得然,如果线路跟铺铜有短路,那么线路之间不免会有短路,那这个板厂是不合格的,或者说不满足制作 ...

我只是说,这种随意的覆铜,对电路性能没有任何帮助,还会增加影响电路原本性能的机率。
个人意见,不论是硬件工程师包揽layout或是有专门的layout工程师,心中在布板开始前,都应该有个整体规划,地在哪里,电源在哪里,信号从哪到哪,如果他心中有这些概念,是不太可能去这样大面积覆铜的。 反之,如果连这些基本的概念都没有在心中,从而推断出一个工程师的水平,虽然 不能十分准确可靠,但是可以管中窥豹。

网友:
确实是跑题了。因为公司最近招了几位工程师,就是这种风格。所以有感而发。

网友O:
引用 网友Q:
30mil的间距也太保险了吧,是直插件吗?有时候不能一概而论,高一点密度的(如0603级别的),电源线最粗 ...

很久以前做过板子铺地用10mil间距出过问题,铺地和相邻的线中间有一点点连线短路了,可能是那时工艺不行,没有腐蚀掉,后来我每次铺地就把这个设成30mil了,现在加工工艺像你说的10mil应该不会再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R:
DRC 检查都不做吗 ? 做了DRC  , 出了GEBER  , 至今没有一个板子是因为短路报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DRC 检查都不做吗 ? 做了DRC  , 出了GEBER  , 至今没有一个板子是因为短路报废的。 ...

楼主位的你没看明白,这个不是这兄弟设计没有DRC的问题,是JLC那边转出来GER就直接变形了,然后后面也一路粗心的把这板子做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很久以前做过板子铺地用10mil间距出过问题,铺地和相邻的线中间有一点点连线短路了,可能是那时工艺不行 ...

现在若连10mil间距都做不好的话!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S: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软件,就一定会有出bug的时候。

最近我手上的案子,EDA出gerber的时候没有检查,总觉得小改动看一 ...

像我司只要不是返单的板,smt之前必须手焊一块验证pcb!

楼主:
引用 网友S:
像我司只要不是返单的板,smt之前必须手焊一块验证pcb!

这种做法太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像我司只要不是返单的板,smt之前必须手焊一块验证pcb!

我们一个BOM,一千多颗物料,超过800个是0201的阻容感,还有一堆0.3mmpitch的BGA芯片,一周都不一定能手焊好一块,只可能直接上机贴,首件来验证。

网友:
确认生产稿只能看出较直观的问题,根本方法只能是样板验证再返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知道论坛里有多少人用确认生成稿成功发现过问题,要我说这个功能对我说完全无用。

为什么?  我自己画 ...

同样不看的路过。
所有板批量前必须经过打样、测试、修改打样N遍,完全没问题才会批量,以后问题就很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