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 3的触摸笔,蓝牙功能正常,不能触摸了....

楼主(2019-12-17):
坛里有个高人说,用锡纸垫住笔帽的口处,一时找不到这个贴子了......汗......

换了笔尖也不行......

网友A:
我的标配的键盘 不知道为什么失灵了,之前一直好好的 ,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标配的键盘 不知道为什么失灵了,之前一直好好的 ,搞不懂。

蓝牙关闭了?

网友B:
surface pro 3故障率是很高的,我的主板键盘io芯片已经坏过两回。
楼主先检查触摸笔的AAA电池是否还有电? 如触摸也不行,估计是触摸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urface pro 3故障率是很高的,我的主板键盘io芯片已经坏过两回。
楼主先检查触摸笔的AAA电池是否还有电?  ...

谢谢回复,主机触摸正常。笔的aaaa电池贵换的

网友C:
这个笔有两处电池,分别控制触摸比和头上的按钮。按侧面的两个按钮有反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笔有两处电池,分别控制触摸比和头上的按钮。按侧面的两个按钮有反应吗?, ...

侧面的按钮没有反应...

网友C:
引用 楼主:
侧面的按钮没有反应...

书写功能和侧面按键是需要AAAA电池供电的,可能电池接触不良或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书写功能和侧面按键是需要AAAA电池供电的,可能电池接触不良或没电了。

5楼回复,电池新换上去的.....

楼主:
这微软也是醉了,拿到服务中心,人家居然不给检测.......说没这能力.....服务要跟上啊....

网友D:
我的笔一次都没用过。
屏幕触摸功能也被我禁用了。
自带8.1系统,升级过一次硬件驱动。
算下来5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笔一次都没用过。
屏幕触摸功能也被我禁用了。
自带8.1系统,升级过一次硬件驱动。

弱弱地问一下,笔还在不?

网友(2020-01-21):
有两种电池,你确定都换了?确定没有装反?如果真的坏了,可以淘宝买一种通用的,超级便宜,几十块。

网友:
微软的硬件质量差点呀

网友E:
运气好在闲鱼上淘了个很新的原装笔今天刚收到,电源一年前也买新过,用pro3竖屏看帖子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运气好在闲鱼上淘了个很新的原装笔今天刚收到,电源一年前也买新过,用pro3竖屏看帖子很爽! ...

原笔多钱?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60到手

挖槽,我也去蹲蹲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挖槽,我也去蹲蹲看

那里不少都是倒腾二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