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2V电源给笔记本供电会怎么样

楼主(2019-12-17):
有时候没带或者不想带电源适配器,如果用随手可得的12V电源给笔记本供电或者充电会怎么样?笔记本是20V,2.45A。充电慢没关系,应急,就怕电源受不了。

网友A:
那要看你的笔记本的标称电源是多少呀

网友:
还要注意车载电源不是稳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你的笔记本的标称电源是多少呀

笔记本是20V,2.45A

网友B:
试过,根本不认
毕竟thinkpad设计上有4芯锂电,电池快17V了都
买个口红电源+typec转接线不香吗?

网友:
Thinkpad?原厂有车载充电线,12v输入,点烟器和飞机插头。

网友C:
楼主可以在淘宝买一个升压模块。注意电流要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过,根本不认
毕竟thinkpad设计上有4芯锂电,电池快17V了都
买个口红电源+typec转接线不香吗? ...

我的电脑前两年买的,还是方头,不然typec就好了,带一个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在淘宝买一个升压模块。注意电流要够大。

我试一下,回头来给大家汇报

网友:
应该不行的。

网友:
想试的话,我有个馊主意:
两个12V串联。
就问你敢不敢试!
我认为24V是有很大可能可以用的。12V没戏。

网友:
如果24V可以的话就好了:
焊两个5521 的DC插座用来连接2路隔离的12V,一个方口用于连接电脑。

网友D:
买个升压模块,啥问题都没有,几年前就在用了

网友:
以前这样试过,也是这种品字头,后来
主板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升压模块,啥问题都没有,几年前就在用了

请推荐一个

网友:
12V应该不行,以前用20V给HP的笔记本直供没问题的。

网友D:
【DC-DC 车载 笔记本移动电源 10-32V转12-35V可调 升压模块 150W】https://m.tb.cn/h.eCEJ7fz?sm=9152ad 點ゞ撃°鏈バ接,再选择瀏覽嘂..咑ぺ鐦;或復zんíゞ这句话€pp7O1aUQaCj€后咑閞

楼主:
引用 网友D:
【DC-DC 车载 笔记本移动电源 10-32V转12-35V可调 升压模块 150W】https://m.tb.cn/h.eCEJ7fz?sm=9152ad  ...

多谢,看描述应该做了一些测试的,就是体积略大了点。UC3843A+mos管方案的,带载电流挺大的

网友:
Dell的不行,带ID识别

网友:
原厂的多好,90W,不到一百块钱。
不需要接220V,只需要买图片里最左那条线,和最右那个带点烟器手头的线,以及右下角那个写着20V的插头,再加LZ位那种转接头就行了。
右下角那种插头有方口的,就是很难买到。

网友:
上边有人推荐的,很火的口红充电器+PD诱骗器。
充电器同时满足电脑和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