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点的点的就卡死了什么情况?

楼主(2019-12-18):
开始总无缘无故变蓝(不是蓝屏),重装系统win10,出现无缘无故卡死,后来装了win7也是无缘无故卡死,都是新系统,难道是固态硬盘不行了?

网友:
变蓝不就是bsod?要不然就是卡死到开机画面去了。你这情况一般是内存问题,用橡皮把金手指擦干净再试试。还不行就一根内存测,两个槽都测测。

网友:
刚开始变蓝后,还能操作吗

网友:
是告诉你该换电脑了!

网友:
不是蓝屏,变蓝是啥意思? 就蓝色的,上面没有文字?

网友A:
这时灯还有变化么? 或者喇叭还能发声不?
如果真的是仅仅变蓝,而上面没有文字的话。可能是显卡,或者屏幕出了问题。无论是内存还是硬盘故障一般说来是应该蓝屏的。
可以从硬盘灯或大小写灯判断。
可以外接显示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时灯还有变化么? 或者喇叭还能发声不?
如果真的是仅仅变蓝,而上面没有文字的话。可能是显卡,或者屏 ...

16年买的电脑,现在重新装了15年的win10系统,貌似没啥问题了。

网友:
留神吧,硬盘可能要挂了,现在还能开机 做好数据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