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推荐一个电流功放电路或者芯片

楼主(2019-12-18):
产线调试需要一路工频交流电流源,真有效值1~20A可调的电流源,精度要求不高,输出能有0.5A得精度就足够了,调试工具设计得越简单越好。但是耗电别太大,别教我找个电热丝接220V市电上产生,那个用电吃不消。
另外就是体积最好小一些。
大家有没有推荐芯片或者器件,特别是交流的电流源功放电路。不知道那种电表用的三相标准源里面电流源是怎么放大到交流几十A的。
先谢谢大家!

网友A:
标准源里电流源虽然可到几十安培,功率实际不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源里电流源虽然可到几十安培,功率实际不高的

我不需要功率,我只要电流,能有电流流过导线就可以。

网友:
我以前测试 CT的时候,用的是多匝线圈,要不然去哪里找50A的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