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四轴先辈,从0开始学飞控,该怎么入手。

楼主(2019-12-18):
没有搞过。

想学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什么开源或者平台比较适合初学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pixhawk.org/,身边用这个的人比较多,非专业人士,仅供参考

谢谢哥们的指点。

网友B:
就用楼上说的PX4,入职DJI也是叫你用这个入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用楼上说的PX4,入职DJI也是叫你用这个入门。

有空了看下,用的什么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