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某些耳放芯片或播放器的Vrms定义

楼主(2019-12-18):
大家好。

我搜索“Vrms”的定义,有效值/均方根值Vrms(Root Mean Square),是指在一个周期内对信号平方后积分,再开方平均。有效值的意义是:在一个周期内做功的大小等于与该值相等的直流电压所做功的大小。
  还有个公式:Vrms = 0.3535 * Vpp

但我看某些耳放芯片,例如MAX97220A,写着:
1、5V供电时,为1kΩ负载提供3Vrms输出驱动
2、3.3V供电时,为600Ω负载提供2Vrms输出驱动

按照以上公式,输出3Vrms,Vpp =3Vrms / 0.3535 = 8.486V。那么,5V供电是如何变为至少+/-4.243V供电的?

还有市场上某些HIFI播放器,写着最大输出电压:6.4Vrms。那么根据以上公式,Vpp = 6.4Vrms / 0.3535 = 18.1V。 18.1Vpp,不知用的是哪个运放,正负电源是多大,还能做到0.0000几%的THD+N?而且,耳机能接受18.1Vpp的输出电压吗?

网友:
公式是有条件的,要不然叫均方根干啥。对正弦波来说,Vrms = sqrt(2) Vpp / 4,对其他的就不是。

网友:
18.1Vpp没意义,又没说是多少欧阻抗,你换4欧负载试试,瞬间过载保护

这么高压输出带高阻耳机失真肯定很小,HIFI播放器里面都有DCDC的,升压到+-12V输出18Vpp还是可以的,普通的NE5532失真就很小

我之前做的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0820-1-1.html

网友:
例:2Vrms,全幅vpp=(2/0.7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