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匹配界面可以直接申请增加可贴器件

楼主(2019-12-18):
   对于器件是否可以贴都会事先去商城查看是否有物料。

下贴订单的时候,在匹配界面没有匹配上,用【选元件】的功能还找不到。

现增加一个新功能,在【选元件】界面内的右上角,有一个“以下列表中没有搜索到时可申请增加”的字样。
   点此字样,可以跳出 申请增加器件  的窗口出来。

对于申请的器件,审核通过的正常情况在第二个工作日可以上线。 下单匹配上的才会贴。

对于IC类的,引脚间距在0.5MM和以上的,通过率会高很多。

网友A:
有个问题问了多次都没消息,再问一次,比如我要贴200片ic,库里已经有20片了,该怎么操作,申请新的不行,也没有可以预先占用多余20片的路径,怎么操作?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库存有,但是数量不够,完全没有办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问了多次都没消息,再问一次,比如我要贴200片ic,库里已经有20片了,该怎么操作,申请新的不行, ...

对于器件不足,这是个很头痛的问题点。

还好这个”头痛药“快好了。

再过1-2个月我们会上器件预订功能,到时候可以贴的器件,客户可以自己提前让嘉立创去购买,不用担心缺货。

”临时止痛“  :找到这个器件的”c 编号“给我们的客服小姐姐,问这个Cxxxxxx 是否可以邮寄。

可以邮寄:下单的时候在”选元件“里面有个”邮寄元件“的字样。选上会,匹配结果内会有一个”邮寄“的字样,表示可以邮寄。
               付款后,在SMT订单列表,右上角  按系统上匹配的型号、数量(宜多不宜少) 邮寄器件即可。

不可以邮寄:那再忍忍“头痛”。

网友:
这个功能人性化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