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24V开关电源的0V输出端和工控柜子之间有交流电?

楼主(2019-12-18):
为什么24V开关电源的0V输出端和工控柜子之间有交流电?我们有个设备24V供电,不启动现场的380V设备的时候,没问题,一启动现场380V设备,24V供电的设备就会采集数据变化很大,采到的数据不稳,经过测量,启动380V设备的时候,24V电源的负端会和柜子有交流电。

网友A:
Y电容接在壳体上,用24v的哪个板子的gnd是不是也接在壳体上?

网友B:
柜子没接地还是开关电源外壳没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Y电容接在壳体上,用24v的哪个板子的gnd是不是也接在壳体上?

24V的板子没有直接接到柜子上,而是通过一个电容接到柜子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柜子没接地还是开关电源外壳没接地?

柜子和壳体接在一块,但是柜子应该没接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24V的板子没有直接接到柜子上,而是通过一个电容接到柜子上了

这不就对了吗,电源内部交流通过Y电容接在壳体上,gnd也通过电容接在壳体上,交流和gnd之间不就是电容连接了吗,电容隔直流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对了吗,电源内部交流通过Y电容接在壳体上,gnd也通过电容接在壳体上,交流和gnd之间不就是电容连 ...

是的,那怎么办呢?有的现场时没有这个交流电的。

网友C:
Y电容 , 压敏电阻  , 这些都是会对壳子漏电的 , 所以要接地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Y电容 , 压敏电阻  , 这些都是会对壳子漏电的 , 所以要接地才行。

现场都习惯不接地了

网友:
柜子接大地

网友:
中国车间里的电工绝大多数都没有接大地的习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那怎么办呢?有的现场时没有这个交流电的。

习惯不接大地怎么办?凉拌吧

网友:
把开关电源内部的0V端和FG大地端之间的电容拆掉

网友:
柜子不接地不安全。

网友:
要接地,不然会有明显的点击感。电容漏电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习惯不接大地怎么办?凉拌吧

现场也有处理过一些,要求接地,也只是接到设备上,靠设备接地,也没什么效果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教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习惯不接大地怎么办?凉拌吧

现场还一种现象想不通,同一个220过来接了两个24V电源,一个24V负端与柜体有电,一个没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场还一种现象想不通,同一个220过来接了两个24V电源,一个24V负端与柜体有电,一个没有 ...

两个24v电源是同一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24v电源是同一型号的?

嗯,对一个型号的,有的交流电压为85V,有的可能2,3V

网友:
看2个24V电源的220v输入的火线零线接线是不是一样的,还有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