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DO芯片LP5907-3.3输出电容的选择

楼主(2019-12-18):
我看了TI的LP5907-3.3电源芯片,性能不错,价格也不贵。但我看了它的数据手册,居然对输出电容有最大容量的限制,只能到10uF。我第一次见到LDO芯片有对输出电容有容量限制的。

如果我使用村田的22uF陶瓷1206电容并联100nF陶瓷0603电容,一共2颗电容,ESR满足它的5-500mΩ范围,这样各2颗电容,分别做LP5907-3.3芯片的输入和输出电容,LP5907-3.3芯片会工作不稳定吗?

网友:
并不是越大越好的。

还是按推荐值来吧。

网友:
大厂的产品,按Datasheet来肯定不会有问题,支持陶瓷电容的LDO,主要优点还是PCB面积占用小,所以用太大电容也不见得就好,如果一定要加大,可以加大输入端电容。

网友:
倒是有些免输出电容的LDO不知到底如何

楼主:
我实际测试,100nF+22uF的输出电容,测量输出电压,也是3.3V。但我没用示波器看纹波,不知是否有震荡。

因为我是从SOT23-5的其它LDO芯片,准备换成这个LP5907-3.3的,既然规格书有要求,那我就使用2颗4.7uF电容并联做输出电容吧,4.7uF*2 < 10uF,满足要求。使用2颗4.7uF电容并联,是怕其中有1颗如果坏了,还有一颗可以用。

2颗4.7uF/0603陶瓷电容,总的ESR应该大于5mΩ,可以满足ESR在5mΩ到500mΩ范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实际测试,100nF+22uF的输出电容,测量输出电压,也是3.3V。但我没用示波器看纹波,不知是否有震荡。

因 ...

4.7u容量,才0603大小,请问耐压是多少?

网友B:
很多都有最大限制的,太大以后上电瞬间电流太大,会让LDO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u容量,才0603大小,请问耐压是多少?

村田有:4.7uF(475) ±10% 10V,0603,X5R,3分多一颗。3.3V的输出电压,用10V耐压足够啊,有3倍的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都有最大限制的,太大以后上电瞬间电流太大,会让LDO保护的。

谢谢指导。

某些使用输入输出陶瓷电容的LDO芯片,规格书中没有写最大输出电容的,倒是都有规定最小输出电容不能小于多少,例如0.7uF。我是大意了,以为都是SOT23-5封装可以直接替换,没想到还规定最大输出电容。

LP5907-3.3还有个特性,可以远距离(10cm)安装输出电容。那我的MCU那边的3.3V引脚,还有100nF和10uF陶瓷电容并联,距离肯定都在10cm内。所以,这颗LDO越看越迷糊。

网友:
引用 楼主:
村田有:4.7uF(475) ±10% 10V,0603,X5R,3分多一颗。3.3V的输出电压,用10V耐压足够啊,有3倍的余量。 ...

很多高容量的电容,实际容量随着电压上升而下降的很严重。你最好是看一下你的那个电容的手册。
不过你如果只用1/3额定电压的话,应该没事。
陶瓷电容一般根本不担心过压击穿,通常至少过压2倍是肯定安全的。问题主要是电压高了以后容量严重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