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超低成本mcu的(1毛钱左右)推荐

楼主(2019-12-18):
功能就是电容式触摸(是不是AD就能实现)后, ,通过NTC检测温度(也是用AD),然后驱动LED(组成2位8字),显示温度

量的话,前期大概一个月500万片.

或者有熟悉这种低成本mcu,想自己接项目做的,也可以.

网友:
这量真大  一分钱成本一月也能省5W

网友:
好奇什么地方有这么大的量。。。

网友:
这量真是吊炸天

网友:
应广,博巨兴

网友:
这个量,可以自己出专用芯片了……

网友:
1毛钱 还带ADC   大家推荐下

网友:
邦定应该可以

网友:
一年至少6000万的量,牛.

网友A:
我找到最低的有1.2元的,他用的方案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年6千万片的话,可以直接找芯片厂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最低的有1.2元的,他用的方案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这个数码管直接就是电流表?

网友:
封装费都不止1毛,除非用牛屎。

网友:
保温杯温度显示?如果是这产品,感觉就是火一阵子的东西.
AD的芯片没有这么便宜吧

网友:
这个量直接找IC厂定制,部分外围器件都可以省下来

网友:
这个量叹为观止

网友:
这个量还发什么帖子,直接找厂家定制

网友:
我就做个遥控闪灯的功能用了将近2毛的单片机,罪过啊罪过啊

网友:
牛屎芯片估计也要1毛多了再加上点胶也不便宜

网友B:
锂电池保护ic的出货量事500kk每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保护ic的出货量事500kk每月

楼上的的确是500kk每月?这个量是每月5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的确是500kk每月?这个量是每月5亿?

确实有可能,单节电池的应用场景很少的,一般一个终端应用里面都要用好多个,光是垃圾充电宝这个量都很不得了了。

PS:跟LZ这种量大啥都有的比,我们这些量小愁死狗的可真惨

网友:
1毛美金,还是中国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的确是500kk每月?这个量是每月5亿?

保护ic的确有可能,但应该不是一家的

网友:
这个量确实大

网友D:
楼主,建议你招聘芯片设计师,自己去流片

网友:
我靠,什么产品一个月能卖500万个,很好奇

网友:
这种量又大,功能又简单的需求 应该找做芯片的厂家直接设计,定制你需要的功能,流片也不会很贵。 只是你这1毛钱估计很有难度,封装费都要1毛钱了吧,不信你可以找长电的人问问。

网友:
博巨兴我前几年使用还有两毛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建议你招聘芯片设计师,自己去流片

这个有实效性,得先快速弄出来,估计一段时间一年半载之后,量就慢慢变少了,所以只能先用现成的。

网友:
估计要用牛屎芯

网友:
封装都不止一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数码管直接就是电流表?

对啊,直接就是电流表了,整体全算上1.2就能拿到手的价格,里边有电流,应该带AD,所以这个方案用的mcu成本应该低

网友:
好奇哪个应用场景  每个月要500万片

网友:
智能水杯这么烂了么?

网友:
这种水杯我也买了一个,触摸一下显示温度,原理的确简单,就是很好奇怎么处理充电?

网友:
MS83F1402
带PWM和ADC,淘宝零售5毛钱,我觉得这么大量,应该有得谈.

网友E:
搜了一下,找到这货。还是贵了
惊爆ADC MCU含税价跌至0.26RMB,还包含烧录费在内!
近日一则消息从MCU圈子中传出,台湾应广科技推出了含税价0.26RMB的PMS171B。

从分销渠道上得到了确认,应广在PMS271基础上推出的PMS171B的SOP8/SOT23-6封装市场报价的确是含税0.26RMB,而且还提供免费代烧程序服务!PMS171B和PMS132相比性能基本相当,还增加了IO大电流驱动等特性,价格直接下调25%,让人惊爆眼球的含税0.26RMB。

网友:
必须定制吧,不然1毛的成本,压力太大了。

网友:
带ADC,1毛;产品有竞争到这种地步?给人家卖IC的一点点空间吧;都想榨取最高利润.....也是无语。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这样带温度显示的水杯,用电池的,不能充电,也没找到换电池的位置。感觉是一次性的,没电了只能当普通水杯用
成本竞争到这种地步,过了新鲜劲,估计要降温了

网友:
要把产品做死的价格

网友:
我用过现代的IC,ABOV ADAM27P16、ADAM27P20
两毛钱每片,有内部晶振,不过没有ADC,做ADC只能过外部RC充放电模仿了。
不过这种IC写软件真的是生不如死。

网友:
制冷片利用冷热温差发电的吧

网友:
量大啥都有,量小累死狗,这么大量,摩拜一下

网友:
量大啥都有,量小累死狗。。。。+10086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搜了一下,找到这货。还是贵了
惊爆ADC MCU含税价跌至0.26RMB,还包含烧录费在内!
近日一则消息从MCU圈子 ...

这个芯片看起来不错

网友:
这个量还发什么帖子,直接找厂家定制

+1

网友:
楼主你这就好比,想买20栋楼,然后问售楼处的电话

网友:
我们这边,能用8位机搞定的 最起码也要上个sdm32

网友:
程序不到20k,怎么也要搞一个128k以上的DSP,IC的脚那么少,怎么体现工程师的价值?

网友:
厂家定制

网友:
这个量估计得几条生产线专门生产一个产品吧

网友F:
以前公司碰到这样的客户   干一款产品的控制器   说一个月五六千套   我们就帮他ODM   但是价压得也低   但是TND   一年就一个月下单  五六千套   狗日的被套路了  第二年总经理就说不用合作了

网友:
Flash MCU with ADC under RMB 0.10?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公司碰到这样的客户   干一款产品的控制器   说一个月五六千套   我们就帮他ODM   但是价压得也低   但 ...

哈哈,他没骗你
有的说每个月呢,结果总的都达不到一个月的……

网友:
也来问下8脚io的单片机,有2个定时器,几个外中断,4krom,低功耗的便宜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公司碰到这样的客户   干一款产品的控制器   说一个月五六千套   我们就帮他ODM   但是价压得也低   但 ...

一个月5,6000套,没毛病哈

网友:
1毛钱估计有点难,特别是带AD的,带AD与不带AD价格差2倍左右,估计你提到3毛含税有可能。

500K还好,有量。想当年,我们一几百人的厂,人家供应商过来问,你们这LED球泡灯应该一个月有100KK的量吧???

网友:
1毛2能做。有点吃力而已。

网友G:
>你们这LED球泡灯应该一个月有100KK的量吧?
Are you sure?

网友:
便宜的芯片找到没?可以找我。

网友:
我靠,记录下。

这价格太夸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们这LED球泡灯应该一个月有100KK的量吧?
Are you sure?

可能他当时想问1KK,一般自动化生产线,是可以达到月产几KK这个量的。球泡灯技术简单,有量才有利润。

网友:
>便宜的芯片找到没?可以找我。
what do you o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