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双向可控硅的情况下10A继电器还能存在?

楼主(2019-12-18):
我搞不明白,
什么情况下可以用可控硅,什么情况下一定要用继电器?
用可控硅完全没有机械运动,是不是会大概率的提高产品的可靠性啊?
负载2A以下,交流。
大家帮我分析下。

网友A:
双向可控硅 能用于直流开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向可控硅 能用于直流开关么?

既然是双向的,那直流有啥问题?

网友:
10A 是指负载端吗,5V是指线圈端? 一般调光会用到可控硅,同时考虑到有的用户不想调光,经常90%以上输出,就并联继电器,减少整体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24V你用可控硅控制一下试试???
存在即合理
工控的控制柜里面你怎么用可控硅?继电器直接有导轨安装底 ...

这里的人都一般自己画板子吧,我确实没有想到切直流的问题,
但是交流呢,双向可控硅能不能拿来替代继电器,特别是松乐这种有点几率会挂的?是不是可靠性会大幅提升???

网友C:
继电器没压降,不会发热的。双向可控硅你试试起码1V的压降 ,10A电流就是10W的热量。还要加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没压降,不会发热的。双向可控硅你试试起码1V的压降 ,10A电流就是10W的热量。还要加散热片。 ...

你这个说的有道理,那么是不是电流不超过比如2A,用双向可控硅会可靠性更好?
焊上去的松乐继电器,如果扑街了,那也是很头痛的,客户会没有办法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电子的不???可控硅怎么关断的???可以百度一下不?

直流用m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觉得对大多数人来说,用可控硅切交流现实不?继电器带底座随便安装更换,你可控硅怎么做?客户接受不?现 ...

你不读内容, 我说的继电器是松乐这样焊在板子上的,不是说OMRON那样带底座插的。

网友:
存在即合理!

网友:
之前DIY了一个600W左右的电饭煲控制器,用的就是可控硅,加了蛮大一块散热器,还是手不能摸

网友D:
可控硅接通关断用,继电器在可控硅接通后闭合,减小可控硅压降,用可控硅,主要目的是继电器就可以不用考虑过零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说的有道理,那么是不是电流不超过比如2A,用双向可控硅会可靠性更好?
焊上去的松乐继电器,如果 ...

如果你继续增加限制条件,例如要像sot-23三极管那么大小,又要反应速度快,很快就发现可控硅有它绝对优势的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控硅接通关断用,继电器在可控硅接通后闭合,减小可控硅压降,用可控硅,主要目的是继电器就可以不用考虑 ...

不频繁的开断,我是说用可控硅做开关,这也需要看过零的吗?没必要吧

在用可控硅截波的时候是要有过零信号,但是当开关用,我认为不用过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继续增加限制条件,例如要像sot-23三极管那么大小,又要反应速度快,很快就发现可控硅有它绝对优势 ...

我可能问问题的方式有问题,我只是想用可控硅当开关用,结果问出花样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频繁的开断,我是说用可控硅做开关,这也需要看过零的吗?没必要吧

在用可控硅截波的时候是要有过零信 ...

继电器需要过零,先关继电器,再关可控硅。

网友C:
还有一点继电器可以轻松的做隔离,晶闸管和MOS就难一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需要过零,先关继电器,再关可控硅。

可能我太孤陋寡闻了,从来没有见过哪个继电器板子上还有监控过零信号的

网友F:
可控硅与继电器比,就是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点继电器可以轻松的做隔离,晶闸管和MOS就难一些了。

加光耦不是一样可以隔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控硅与继电器比,就是垃圾

怎么个垃圾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太孤陋寡闻了,从来没有见过哪个继电器板子上还有监控过零信号的 ...

几A的电流,尤其还是感性负载,不过零开关,几下触点就烧一块了。

网友:
断电也不能用手模,工作起来一大堆干扰,对电网造成干扰,散热问题,

网友:
这不是跟都9012年了,怎么还会有人用汇编语言一样吗?

网友:
楼主玩过可控硅没有? 可控硅有很多特性都需要注意。而且只能电流过零才能关断(除非加强制关断电路)。和继电器比 连渣都比不上。 可控硅电流大也不行,小也不行。继电器从大到小都行,直流交流都有对应产品。
给你一个题  用可控硅开关5mA的电流,交直流随便变你选

网友:
1.价格问题10A继电器只要1块多,可控硅要加散热加隔离驱动 2.可控硅布板麻烦还要考虑安全间距继电器直接一排 3.抗冲击 继电器可以承受大于50%甚至一倍的冲击比如电机启动 可控硅可能直接完蛋。

网友F:
感觉楼主儿童级,没有实践呀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里的人都一般自己画板子吧,我确实没有想到切直流的问题,
但是交流呢,双向可控硅能不能拿来替代继电 ...

答案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能替代的自然就替代了,不能替代的场合就呵呵了
我是吃过亏的,220V紫外线灯管开关,40W,很小了吧。上TRIAC呀!于是开关了几次后就再也不灵了。后来只好换成继电器,啥问题都没。
然后就是控制电机,也是几十瓦,只要求开关,简单吧。上TRIAC呀!于是机器就有节奏的开始嗡嗡嗡的跳起舞来了(振动),换成继电器就没这些烦心事。
另外,TRIAC对电网的干扰。从你问这个问题时您就应该想到,EMC测试时有你哭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楼主儿童级,没有实践呀

随便你怎么说,我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拆了一块瑞士的数控主机的板子,看到了每个端口都有双向可控硅,所以来问问大家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G:
答案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能替代的自然就替代了,不能替代的场合就呵呵了
我是吃过亏的,220V紫外线灯管 ...

我其实就是想拿TRIAC做开关用用,
如果不是高速开断,过零我觉得不用考虑,

继电器也是切断的,哪个用松乐继电器的看见板子上有过零信号的
如果用TRIAC做单相电机调速,那肯定是要过零的

网友:
看应用场合的,两者各有利弊。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楼主上来就说有了可控硅为什么还会有继电器,显得很极端。

网友:
要考虑应用场合、产品定位、成本控制、空间限制、散热限制、可靠性、维护成本,还有电工的水平和心情,甚至还有玄学

网友:
继电器是物理通断,配电柜子里早就有自动断路器,为什么还要几千安的大闸刀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是双向的,那直流有啥问题?

可控硅(晶闸管)是半可控器件。

网友:
可控硅一旦导通了想关断就没有继电器那么方便咯

网友:
继电器控制简单,可控硅你不得搭一堆电路来控制么?

网友H:
看到这个帖子,我想起来了“宗教就是用来敛财”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5%AE%97%E6%95%99

一群人围着lz一个人,一定要改变lz的认知,向他普及世间的真理

网友:
楼主可控硅特性没学好,要回炉重造//手动滑稽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到这个帖子,我想起来了“宗教就是用来敛财”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2 ...

我觉得这两个帖子不一样,宗教那个帖子大家生活在封闭的社会里面,不一定能看清很多东西,也不一定有时间或者机遇去研究宗教啊,哲学啊,政治啊。可控硅不一样,可控硅的特性树上写得明明白白,是啊不。

网友:
随便你怎么说,我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拆了一块瑞士的数控主机的板子,看到了每个端口都有双向可控硅,所以来问问大家的意见,

我们都是像你一样!有问题就拿出来分享,别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是双向的,那直流有啥问题?

唉!业余选手都比你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是双向的,那直流有啥问题?

楼主刚入门,兴奋的心情可以理解,各位别当真

网友:
还有类似问题:有了开关电源,还要变压器(线性)干什么?。。。等等

网友I:
我穿越了么?
这是30年前讨论的话题啊。

网友:
主要还有一点就是负载与控制端的耐压问题

网友:
可控硅如何关断直流电?

网友:
继电器能完全隔离。

网友:
看场合的,楼主应该问清楚,不然大家都误会你的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穿越了么?
这是30年前讨论的话题啊。

不是你穿越,是楼主穿越了

而且,这种穿越不违背物理定律,,什么都不学,等30年就行了

网友:
楼主明白继电保护是什么意思吗?
如果不明白,电机正反转电路看一下仔细想想就明白了。

网友J:
有一个最重要的概念我觉得大家没有强调、继电器很多时候是应用在断路器状态、比如漏电断路。可控硅在这些场合坚决不能使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需要过零,先关继电器,再关可控硅。

你搞反了,打開的時候繼電器先打開,再判斷過零點打開可控矽,斷的時候不需要判斷過零點先斷開可控矽(反正不過零你就是沒有觸發信號可控矽也關不掉的),再斷開繼電器。用過零觸發型光耦就可以免掉單片機過零判斷。這樣的電路中工業中非常穩定。防止繼電器斷開大電流的時候觸點燒蝕。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一个最重要的概念我觉得大家没有强调、继电器很多时候是应用在断路器状态、比如漏电断路。可控硅在这些场 ...

還有就算可控矽在關斷狀態下還是有漏電電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K:
你搞反了,打開的時候繼電器先打開,再判斷過零點打開可控矽,斷的時候不需要判斷過零點先斷開可控矽(反 ...

没有过零检测。
先开继电器有可能烧触点,先关可控硅,继电器闭合时可控硅两端电压为0,可控硅直接就关了,再不过零关继电器,还是烧触点。
不理解你所说的开关顺序电路是怎么接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没有过零检测。
先开继电器有可能烧触点,先关可控硅,继电器闭合时可控硅两端电压为0,可控硅直接就关了 ...

大哥,繼電器和可控矽串聯,先打開繼電器,這時候還沒電流通過,過零打開可控矽,屬於軟開啟,沒有浪湧電流。特別是電感型負載非常有用的。置於過零關斷是可控矽特性。要切斷可控矽導通必須有過零點的。直流無法斷開。這個在滅弧非常有用的。這樣只要可控矽不燒,繼電器基本不會燒蝕。你先斷繼電器肯定會燒觸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太孤陋寡闻了,从来没有见过哪个继电器板子上还有监控过零信号的 ...

只能说你没见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K:
大哥,繼電器和可控矽串聯,先打開繼電器,這時候還沒電流通過,過零打開可控矽,屬於軟開啟,沒有浪湧電 ...

串联?不理解,如果没有隔离或漏电流要求,直接用可控硅就行了。
请教,串联时,可控硅的压降和发热怎么解决的?

我说的是可控硅和继电器并联,可控硅解决过零问题,继电器解决可控硅的压降和发热问题,一次开闭,可控硅就工作几百毫秒。

网友K:
引用 网友D:
串联?不理解,如果没有隔离或漏电流要求,直接用可控硅就行了。
请教,串联时,可控硅的压降和发热怎么 ...

大功率調功率的電路,需要徹底隔離的。你這個並聯電路也是可行,你開啟時候先開可控矽,建立電流後再把繼電器切進去。斷的時候要先斷繼電器再斷可控矽啊。問題要延時要500MS左右。繼電器斷開信號後不能馬上斷開的。要給機械動作留下充裕時間。將斷未斷時候可控矽就罷工了所有電壓都是繼電器吃的。當然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功率調功率的電路,需要徹底隔離的。你這個並聯電路也是可行,你開啟時候先開可控矽,建立電流後再把繼 ...

我说的只是十几A普通的开关,保护继电器,断开的时候肯定会考虑继电器动作时间,留够余量,就不考虑继电器实际动作时间了,比RC吸收的漏电流小,也更可靠,可控硅也不需要考虑散热。

继电器只是为了隔离和避免漏电流,开关控制主要靠可控硅的,在十几A的板上还没见到过,大电流的都用接触器隔离了,所以刚开始没往这上想。

网友:
继电器的可靠性高很多,可控硅有很大的局限性,和负载条件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是双向的,那直流有啥问题?

无法过零关断

网友L(2020-06-22):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双向可控硅控制单相电动机正反转,偶尔有可控硅击穿。更要命的是机械无法装限位开关,击穿后电动机继续运行,导致机械撞机。现在想要是击穿后能烧断保护的保险丝也行。单相电机频繁正反转,omron的继电器几个月就坏了

网友:
可控硅不能实现物理切断,可能击穿失控,发热, 继电器对环境有要求,特别是震动和潮湿,体积同功率下比可控硅大,响应速度差的更远

你自己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是双向的,那直流有啥问题?

电工的基础知识都没有,回炉一下电子技术吧。

网友M(2020-08-21):
引用 网友L: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双向可控硅控制单相电动机正反转,偶尔有可控硅击穿。更要命的是机械无法装限位开关,击 ...

兄弟还在做吗?做同样的东西,还是380V,还在继电器和可控硅方案之间摇摆不定。正反转不可靠关断太容易输出短路了。

网友(2020-10-09):
引用 网友M:
兄弟还在做吗?做同样的东西,还是380V,还在继电器和可控硅方案之间摇摆不定。正反转不可靠关断太容易输 ...

现在用三象限的双向可控硅,暂时没有出现问题.还需要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楼主儿童级,没有实践呀

哈哈哈 你是正解 手动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