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和stm32的Iap在线升级。有没有独立的中断向量表?

楼主(2019-12-18):
我记得AVR有独立的IAP块。两个块有各自的中断向量表,互不冲突。不知道STM32 stm32f103和PLC LPC1754有没有?百度了一下好像lpc是没有独立的中断向量。stm32好像是可以设置寄存器修改中断向量的地址。如果中断向量不能独立或者修改。iap就无法使用中断了。

楼主:
说回来用串口来IAP时如果用9600波特率,要主循环查询应该够快的。

网友A:
stm32f103和lpc1754都可以修改中断向量表,一般cortex-m3架构的都可以修改中断向量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f103和lpc1754都可以修改中断向量表,一般cortex-m3架构的都可以修改中断向量表 ...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