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噪声电阻,有推荐的吗?

楼主(2019-12-18):
小信号放大,需要100MΩ~1GΩ的低噪声电阻器。
查了资料说,薄膜电阻、金属箔电阻和线绕电阻是噪声比较好的电阻。
去商城找了,没找到合适的。有没有用过的大佬推荐点型号,或者厂家啊?

网友A:
我买的威世电阻昨天收到了,今晚试试。某商场里的不能满足需求,指标有点低

网友:
威世的高精度低温漂电阻,不过好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威世电阻昨天收到了,今晚试试。某商场里的不能满足需求,指标有点低 ...

你好,你的是在哪买的,有推荐的渠道吗?

网友:
在淘宝搜的,不过是0.01欧的

网友B:
这么大的电阻,是要做检流用吗,你这里需要那种玻璃管封装的高阻值电阻,普通封装的电阻光绝缘产生的漏电问题都解决不了

网友:
噪声指标是哪个?一般只关注温漂和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电阻,是要做检流用吗,你这里需要那种玻璃管封装的高阻值电阻,普通封装的电阻光绝缘产生的漏电问 ...

懂行啊,我听说过这种电阻,只不过我这次的噪声要求还没到那么高。之前用的应该是厚膜电阻,想找个噪声小一点的,优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威世电阻昨天收到了,今晚试试。某商场里的不能满足需求,指标有点低 ...

谢了,看了看这个品牌的电阻,除了厚膜电阻,金属氧化物电阻也有100M~1G的,材质上来说噪声属性肯定比厚膜的好。但是怎么数据手册里面基本都不标噪声参数啊?需要自己测吗?怎么搞/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了,看了看这个品牌的电阻,除了厚膜电阻,金属氧化物电阻也有100M~1G的,材质上来说噪声属性肯定比厚 ...

电阻用威世的就行了,基本是能买到的最好的了,再好的就禁运了,我们也一直在用,跨阻放大主要还是在电路设计和模拟噪声处理上,细节很多,电阻的热噪声相对来说提升很小的,不用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用威世的就行了,基本是能买到的最好的了,再好的就禁运了,我们也一直在用,跨阻放大主要还是在电路 ...

电阻,电容,layout,都要搞一下,其他的能改的也不多了。这个电阻我已经很满意了,性能再高,估计体积要上去,空间有限

网友(2020-02-16):
引用 楼主:
懂行啊,我听说过这种电阻,只不过我这次的噪声要求还没到那么高。之前用的应该是厚膜电阻,想找个噪声小 ...

用于pA、nA级别的I/V的反馈电阻,绝缘是最重要的,噪声其次,所以推荐采用玻璃封装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