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TC温度传感器的限流电阻如何选择?

楼主(2019-12-18):
我的NTC电阻25度阻值为10K;我在与VCC(5V)之间串联了30K的电阻,具体电路如下:

最近发现,用了一年左右故障率很高(15%).
请问NTC温度传感器的限流电阻如何选择,选择30K是否合理?
补充一下:都是NTC坏了(温度都是显示100多!),实际温度:20度左右;(我这个温度传感主要检测半导体制冷片的温度:-20~60度,有的时候一天的温度跨度有30度:比如有的时候温度是-10度(半导体制冷片工作的时候);有的时候是20度(半导体制冷片不工作的时候))

网友:
没明白是NTC坏,还是限流电阻坏

网友:
我们用10k电阻,极少坏

网友:
是什么坏了?

网友:
一直用10k的,

网友:
故障率很高得看是什么故障吧.

网友:
要看一下你的电压是多少,NTC的允许功耗是多少?

网友:
采样缺少RC滤波电路的R,此电阻也可以限制ESD事件时的电流。

楼主:
不好意思,之前没说明白
补充一下:都是NTC坏了,温度都是现实100多度!(我这个温度传感主要检测半导体制冷片的温度:-20~60度,有的时候一天的温度跨度有30度:比如有的时候温度是-10度(半导体制冷片工作的时候);有的时候是20度(半导体制冷片不工作的时候))

网友:
估计是NTC的问题,批量热冲击实验做下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之前没说明白
补充一下:都是NTC坏了,温度都是现实100多度!(我这个温度传感主要检测半导体制 ...

【温度都是现实100多度】是什么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都是现实100多度】是什么语言

不好意思;写错了
【温度都是现实100多度】是什么语言
温度都是显示100多

网友(2020-02-13):
建议采用恒流控制模式(10uA或者100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