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发给我这么一个模拟电路,这个怎么分析呢

楼主(2019-12-19):
如题,我竟然有点分析不出来

网友:
这张图可以治歪脖子病

楼主:
重新上传了

网友:
应该是B错误吧,V2导通时,V1不一定要导通,反到是V4一定是通的。

网友:
转完了细节都丢了,V2是什么类型的?
V1导通,V2会导通,V2导通,V1不一定在导通状态,其他选项没看。

网友A:
应该选B

V2和V3构成可控硅原型,只要V4导通,可控硅就会保持导通,此时与V1导通与否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选B

V2和V3构成可控硅原型,只要V4导通,可控硅就会保持导通,此时与V1导通与否无关

刚查了,确实是可控硅的原型,这样分析没问题,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选B

V2和V3构成可控硅原型,只要V4导通,可控硅就会保持导通,此时与V1导通与否无关

好像结构有点不一样,驱动端接法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结构有点不一样,驱动端接法不一样

看看这个图:

网友:
模拟电路这么简单就实现了温度控制呢,模拟不好的路过

网友:
这个还是需要点模拟电路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