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al Serial Port Driver ProV9.0.270 WIN764位可用

楼主(2019-12-19):
下了几个版本WIN764位PJ都有问题,无法添加虚拟串口;Virtual Serial Port Driver ProV9.0.270 这个亲测可用,仅用于个人学习,如有版权请版主删除

网友:
下载 试试看  也试过很多VSP 版本 都是无法使用的
试试看这个好用不

网友A:
依然无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然无法使用。。。。。

安装后不要打开软件,然后把vspdpro.exe拷贝到安装文件夹; 如果不行也无能为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后不要打开软件,然后把vspdpro.exe拷贝到安装文件夹; 如果不行也无能为力了 ...

是呀  是这么操作的

网友B:
这个pro版有什么高级功能呢?
我都用的普通版7.2,win10下挺好用的.
我就建立一对虚拟串口而已,分享给大家,新版本有问题可以试试这个。

网友:
14天不能用的

网友:
这个貌似不错,先谢谢楼主了。

网友:
过1个月你就知道用不用得了,或者改时间,马上就作费了

网友:
Virtual Serial Port Driver ProV9.0.270 这个WIN10下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pro版有什么高级功能呢?
我都用的普通版7.2,win10下挺好用的.
我就建立一对虚拟串口而已,分享给大家 ...

WN10下 ,这个 Virtual Serial Port Driver Pro7.2.308 可以用

网友(2020-02-03):
一直用12楼的7.2,win7 64都用的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