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CNC-03 开箱教程【暨:开始接受预订,春节前发货】

楼主(2019-12-19):
预订方法:

    1.  在你的旧订单里提出预订。
    2. 手机短信联系王小姐:13711915767, 她会登记。

我们正在进行最后装箱,装箱完成,就会按顺序通知预订的客户下订单, 今年春节前发货。

首批只有10台。如果预订情况不理想, 这10台售出后,本机就会停产,我们也会解散雕刻机团队。
如果预订情况理想,我们春节后可以保留团队,继续生产。
如果对这部机器有兴趣,请不要观望,估计大概率这10台卖完就停产,以后没有机会再买得到。完成这台机器,我们的雕刻机项目圆满的画上句号,然后,我会再集中精力,完成最后一个实业项目:空气净化器。然后,实业生涯结束,安心做包租公。
【我会留一台自用与留念,所以,首批只能卖出9台】

有关参数:

价格:初步估计29800元【含配件、T430S手提电脑、国内非偏僻地区物流费用(部分地区需自提,我们尽量安排送货上门)】

定位:微型加工中心,以比较重的负荷加工铝合金、塑料等。适合小量样品的快速制作。

重量:毛重100KG (龙门架47KG, 机箱:10.4KG, 冷却液箱与水泵: 4KG ,电缆:2.5KG )

客户需要准备的环境:一张非常结实,注意要非常结实,不是普通结实的桌子,面积有60cm * 60cm 就够放龙门架。其它配件顺便放就行。

电力消耗: 视乎工作负荷。一般轻负荷200w以内(估计)。

装箱单:
         龙门架(雕刻机)
         机箱
         无线专业手轮
         照明灯(已安装在龙门架上)
         电缆
         对刀器
         冷却液箱及水泵
         工作台面防溅罩
         拆箱工具
         THINKPAD T430S 手提电脑(9成新以上,8G内存,250G 三新全新SSD)
         操作说明书

外包装:
           长1000mm, 高800mm , 深600mm
           可重复使用的木箱,机器底部四个粗螺丝锁死在木箱里,就算是倒置与倾倒也不会损坏机器。
           建设保留木箱,以便日后运输使用。

机器参数描述:
          工作行程:X轴 145mm,  Y轴 200mm, Z轴 80mm
          主轴ER夹头螺母离工作台面距离:60mm
          Z轴可升降设计,可以调整成ER夹头螺母离工作台面距离:115mm
          X、Y、Z 三轴丝杠: 台湾进口上银1605滚珠丝杠
          X、Y、Z 三轴导轨:台湾进口上银直线导轨,双滑块(适合高精下的重负荷)
          X、Y、Z 三轴电机:雷赛180W 伺服,3000rpm 刚性参数调校
          X、Y 轴运行速度:15000mm/分钟
          Z轴运行速度:10000mm/分钟
          主轴电机:雷赛400W交流伺服
          主轴:镗铣专用、角接触主轴,5轴承,3000转/分
          操作系统:win7  64位, Mach3 (Mach3 商业使用请自行购买版权,大约1500元左右)。
          接口: RJ45 有线网络
          机箱前面板: 急停按键、主轴更换刀具按键、驱动器报警指示灯、急停指示灯
          机箱与龙门架连接方式:高强度航空插头电缆:X轴信号线、X轴电机线、Y轴信号线、Y轴电机线、Z轴信号线、Z轴电机线、主轴轴信号线、X轴电机线、照明与限位开关线
          限位:三轴各一个光电开关, Mach3 软限位
          龙门架材料:主体铝合金,底座在一块十多公斤的铝块上直接铣出来、工作台面也是整块铝铣出来的。铝合金本色氧化。
                             Z轴防尘:特富龙布
                             X、Y轴防尘:304不锈钢
         机箱材料:铝合金工业机箱
         刀具安装方式:ER20夹头,最大支持刀柄直径13mm 。不同的刀柄直径,需要更换ER20夹头。
         机箱内容物: 控制卡、四个伺服驱动器、两个明纬开关电源、两个电源滤波器、美观布线铝合金线槽与盖板
         X、Y、Z 重复定位精度:0.001mm (这个参数基本没用,使用滚珠丝杠与直线导轨,这个参数会很高)。
         X、Y、Z 轴单轴机械精度:0.01 mm
         X、Y、Z三轴联合工作机械精度:0.02 mm
         整机综合机械雕刻精度: 0.03mm

保修:整机1年,非人为损坏免费。如果超过机器负荷或人为损坏需要支付维修费用。
          如果软件系统问题,我们可以寄出已经安装好系统的SSD, 客户更换到T430S手提电脑上就能快速修复。

【关于外观的重要声明】 我台机我们历时5年研发,大部分配件采购自三年前,并且都在测试与使用中。所以,部件铁质(如主轴铸铁部分)、三轴师傅电机壳子可能有轻微锈迹; 伺服电机的标签可能颜色变淡或看不到;部分机箱底部多出很多没用的钻孔(研发过程修改部件布置); 机器表面有划痕或其它瑕疵(如轻微碰撞痕迹)...... 等等问题。但机器整体看起来是新的,我们也尽力让机器好看些。 如果很介意外观问题,建议不要购买,或者等我们以后批量生产后才购买(希望有这么一天)。谢谢支持。

本机的箱子比较大的,毛重100KG,  需要两人或以上配合搬动。为了让大家直观的感受箱子体积,我让负责装配的员工作比例尺。

收到货后,需要将包装箱抬到如下图的拆卸台。因为机器底部由4个螺栓固定在木箱底部,不抬起来,无法拆走固定螺栓。

拆螺栓的工具(六角L棒)可以在箱箱后,在配件箱里找到。

为了减轻重量,也可以先在地上,将上盖、前、后、左、右板拆走,拿走配件后,才抬到拆卸台。

拆卸台的注意能露出底部的四个固定螺栓:

木箱使用铁扣子固定, 使用一字螺丝刀、钳子等工作,将扣子解开到下图状态:

将箱的全部扣子都解开:

建议使用胶锤,打开包装板:

打开上盖:露出机器

右边的分隔里装的是配件:

机器用保鲜膜包着:

取走配件,取走前板, AMCNC-03 主机如皇者端坐:

取走其它箱板,这时,可以拆机器底部的四个固定螺栓了。注意:六角L棒已经为你准备好,打开配件箱就能看到。

至此,开箱工作完成。最后送上一张跟机箱的合照:

网友:
mark 新用户表示想买

网友A:
观望中,如果其他人长期高频率使用后的精度还好,考虑入一台加工有轴承位的铝外壳.

网友:
瓜子茶水板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观望中,如果其他人长期高频率使用后的精度还好,考虑入一台加工有轴承位的铝外壳. ...

这台机我们研发了5年,每天都在测试。耐用性应该不用担心。

如果对这部机器有兴趣,请不要观望,估计大概率这10台卖完就停产,以后没有机会再买得到。完成这台机器,我们的雕刻机项目圆满的画上句号,然后,我会再集中精力,完成最后一个实业项目:空气净化器。

楼主:
编写完成了。很长时间没有一张一张的图片编写教程了,仿佛又回到昨日。

网友B:
处女膜撕开,方见真容。莫兄貌似没有使用之前的模具,岂不很浪费?

网友:
员工的身材真棒,那胸肌……都突点了

话说,精品十台,可以考虑打造签名铭片,签名版的雕刻机,品质的保证

网友B:
我做机械电子十几年,厂里有机台加工中心和雕刻机,以我的经验发表点谬见,如果定位微型加工中心(微型加工中心其实已经满足实验室大部分小工件样品的加工需要,以及院校的教学需要),最好的结构还是铸铁,行程小的话,只需要比较薄的铸铁,铸铁上合理的加强肋,加上较为厚重的工作台,就可以取得接近850加工中心的刚性,配上水冷主轴和三轴线轨伺服,只要是8mm及以下的刀具,完全可以能抵得上普通线轨加工中心。

网友:
好亏啊  研发花费巨大  还卖不了几台

网友:
预定,已发送短信给王小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机械电子十几年,厂里有机台加工中心和雕刻机,以我的经验发表点谬见,如果定位微型加工中心(微型加工 ...

这一台当场的规划是铸铝。

我们还有一台更大型的定位球墨铸铁的,不过这台机不会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处女膜撕开,方见真容。莫兄貌似没有使用之前的模具,岂不很浪费?

是的,之前的模具全部废了,没有使用。因为这几年改动太频繁,没改一次都需要重新开模。

这台机本来计划大批量生产后,定型后才开模铸造的。不过看不到那一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业真的坚持不住了吗

你问一下自己:能花这么多钱买这部机器吗?

网友:
已经阅读,恭喜,这么多年过去了,仿佛是昨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问一下自己:能花这么多钱买这部机器吗?

说实话,五年前我还真能订一台,现在竟然真的没钱买了。
并且,现在的猪肉也贵了。
阿莫为何不找人投资,把产权卖出去,占点股份也会有收益,也让产品有个延续呢?

网友E:
已在订单留言。
2009年7月预定的01雕刻机,10年多的时间,不管怎么样也算了了一个心愿;
10年时光确实仿佛还在昨天,愿明天会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养员工很贵的啊。没有订单耗下去不是办法。项目没有盈利,我们也无法开出更有吸引力的工资。

原定春节后 ...

机械设备行业,前些年每逢有利润的都一窝蜂进去,现在售价基本上都是七八年前的三分一到二分一,相对应的,人工水电厂租年年涨,近两三年还多出很多各种行政费用,难,实在难!

网友:
不容易,5年了,还坚持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在订单留言。
2009年7月预定的01雕刻机,10年多的时间,不管怎么样也算了了一个心愿;
10年时光确实仿佛 ...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五年前我还真能订一台,现在竟然真的没钱买了。
并且,现在的猪肉也贵了。
阿莫为何不找人投资, ...

不怪你,整个社会都不景气。

网友:
这个项目从开始到现在真心不容易....

网友F:
看着好心酸,很敬佩阿莫的精神,真心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好心酸,很敬佩阿莫的精神,真心不容易!

这台03机可以用呕心沥血来形容开发过程。

这台机的mach3界面是我编写的,手轮配合,用起来跟真正的加工中心一样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观望中,如果其他人长期高频率使用后的精度还好,考虑入一台加工有轴承位的铝外壳. ...

这个重量级下,不受到污染的话,1605滚珠丝杠的寿命理论上3年应该不会有问题,一般滚珠丝杠官方提供的试验参数基本上都是200km到2000km甚至是10000km运行距离的,就像蹬坏一辆自行车一样困难。。
除非装载非常重的东西天天像牛头刨床一样往复运动还猛加速,还总撞机,应该不会有这么用的。。
主轴头是如果我没看错应该是铸铁的,普通轴承的轴承位应该没问题的,刀不抖啥都好说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做机械电子十几年,厂里有机台加工中心和雕刻机,以我的经验发表点谬见,如果定位微型加工中心(微型加工 ...

8mm很准

综合起来当然铸铁有优势,
只是铸铁量少不给做,做一堆的话风险又太高了,而且目前貌似还没见到哪个铸铁的完成度比较高的,要么晾着要么丑着要么没动静了……

实在是……唉。。

网友:
>是的,之前的模具全部废了,没有使用。因为这几年改动太频繁,没改一次都需要重新开模。
Why? Does the 3D simulation doesn't work at all?

>kaif_w 接到offer,提前开溜了,他去了深圳某家公司上班。
When did he leave the project?

网友:
雕刻机一直是论坛NO1的项目,如今算是收兵了!!世事难料啊 当年阿莫与峰兄踌躇满志,势做国内第一人。。。

希望论坛能一直好,不由得想起来网页顶端的那句话 “这里远比混乱的现实世界美好”

网友H:
Can this wood box be used for export? such as sea shipment to North American?

网友:
引用 网友H:
Can this wood box be used for export? such as sea shipment to North American?

出口的木箱子要检疫认证的

楼主:
拷贝文字漏了部分,补充:

【关于外观的重新声明】 我台机我们历时5年研发,大部分配件采购自三年前,并且都在测试与使用中。所以,部件铁质(如主轴铸铁部分)可能有轻微锈迹; 伺服电机的标签可能颜色变淡或看不到;部分机箱底部多出很多没用的钻孔(研发过程修改部件布置); 机器表面有划痕或其它瑕疵...... 等等问题。但机器整体看起来是新的,我们也尽力让机器好看些。 如果很介意外观问题,建议不要购买,或者等我们以后批量生产后才购买(希望有这么一天)。谢谢支持。

网友I:
终于推出了,真不容易啊!看着我积灰的01雕刻机,居然已经收藏10年了,擦干净还是跟新的一样

网友:
真心不容易,这么多年了,还在坚持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终于推出了,真不容易啊!看着我积灰的01雕刻机,居然已经收藏10年了,擦干净还是跟新的一样{:l ...

是的,铝合金结构,100年都是新的 :)

01机可以作为工艺品摆放 :)

网友:
阿莫能坚持做完真是不容易,必须点赞,我要一台!

网友:
不要灰心,度过严冬静待花开...

网友:
如果又10个人 众筹一台就好了哈哈,不过这东西太重了,每个众筹者估计拿回家一次运输一次得五六百。。。
如果放在一个人那里,委托加工,人工费又是一个问题呢。。。。

网友J:
还是圆轨吗,看到是雷赛的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是圆轨吗,看到是雷赛的伺服

楼主位不是说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位不是说了吗?

哦 没细看,就差掀开你的盖头来了

网友:
看完有点心酸,能坚持下来真心不容易....

网友:
不管怎样,到底算上完成了。。。。期待了很久。。。。感谢阿莫

网友:
原来我上这论坛也有10年了啊。

网友K:
新用户可以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新用户可以定吗?

可以定,联系一下王小姐登记就行了

网友:
做技术做产品就应该这样专注  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K:
新用户可以定吗?

可以。联系王小姐预定。不用缴费先。

等我们可以发货了才通知你付款。

网友:
能坚持下来,佩服!实业真的不容易啊。

网友:
虽然我用不上,但是我要顶帖,实业吴国啊!

网友B:
建议莫兄放多点高清无码,以及操机视频,彰显强大机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莫兄放多点高清无码,以及操机视频,彰显强大机能。

现在只是预定。没有看到实物图片都想买,必定是真爱。我们会尽量满足这部分客户的订单。

要看到图片才决定下单的,到时很可能订不到了,毕竟只有10台。

在正式销售前,我们肯定会放出所有资料,包括高清大图。

网友:
只做10台,人工那么贵,工人都养了5年,真不容易。现在我们公司养的闲人来做储备研发是压力最大的一块,经过培养以后哪天能干点事还是未知数。但愿我们公司及“”闲人“都能坚持到那一天,实业真心不容易。

楼主:
正在整理与公布AMCNC-03的高清图片。 已经更新了一张有真人作为比例尺的整机图片到本帖子的预订位置。

其它的图片请移步到专门的帖子处观看。

网友:
不容易,坚持5年。

网友:
回到家乡后,曾经也想入手一台创业来,但现在在北方招聘个画板子的专业人士都很难,不怪人才不出现,只怪大环境搞实业的太少了。。  支持阿莫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只是预定。没有看到实物图片都想买,必定是真爱。我们会尽量满足这部分客户的订单。

要看到图片才决 ...

已经无图预定了 一定要给一台啊

网友:
实业不易,且行且珍惜啊!

网友:
>在你的旧订单里提出预订。
How many of those exist?

网友L:
主轴电机额定输出多少N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主轴电机额定输出多少N

主轴电机400w 交流伺服 3000rpm,最大3.8牛。电机输出拖动一个角接触的专业主轴,可以轻松一刀切掉一大块铝。

网友:
>电机输出拖动一个角接触的专业主轴,
The connection is: Direct Drive or Bell drive?

网友:
研发5年,停产实在是有点浪费了。能否众筹,量大了以后成本降下来。

网友:
>电机输出拖动一个角接触的专业主轴
Is there any gears in between the ALY and the motor? or there is a belt.

网友(2020-01-27):
的确是一种很无奈的决定。毕竟公司是要盈利的。
这是对自己对公司对员工的交代。我也经历过。

网友:
像个艺术品一样

网友M:
02 机用了这么多年了,神器呀。目前国内还有不少作雕刻机的,利润肯定有,只是不想坚持了吧。。。。

我觉得03机的问题就是太久了,成本简直不敢想像。如果就此放弃真的亏。。。。多做一些放淘宝销售多少可以回收一些成本。

网友H:
>02 机用了这么多年了,神器呀。
how do you use it? for enclosure?

网友N:
引用 网友M:
02 机用了这么多年了,神器呀。目前国内还有不少作雕刻机的,利润肯定有,只是不想坚持了吧。。。。

我觉 ...

03机就此完结确实可惜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H:
>02 机用了这么多年了,神器呀。
how do you use it? for enclosure?

刻木头,刻电路板,铣塑料外壳。

电路板,以前在坛子里发过

夹箭器,用来在弓上固定箭

这是装上的效果

复位小工具

给老婆做的皂托

复合弓瞄准镜头上给刻个字

小设备的外壳,好像以前也发过

最后给阿莫一张图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刻木头,刻电路板,铣塑料外壳。

电路板,以前在坛子里发过

好漂亮!

网友:
谢阿莫,02机是我最好的工具之一,经常拿来做点玩意。

如果以后你不做雕刻机了。都不知道以后要换机器了买啥

网友:
引用 网友N:
03机就此完结确实可惜了

确实,其实03机和前面的机机用途是不一样的。雕刻机对付软材料还行,如果要加工零件还是03机合适。重要的是03机在市场上很难找到替代产品。

网友:
今天没有事情做了,晚上将雕刻机从箱子里搬出来,试着学习用ARTCAM来做几个G代码熟悉下雕刻机的使用,摸索了好久才雕刻了几个字,感觉到想要掌握ARTCAM还有点不容易哦

网友O:
引用 网友G:
8mm很准

综合起来当然铸铁有优势,

我现在这铸铁龙门就是,振刀,恼火得很

网友G:
引用 网友O:
我现在这铸铁龙门就是,振刀,恼火得很

有些铸铁机是带支撑光轴的导轨,这种的无解

如果是直线导轨的,需要带预压的,丝杠也是

网友O:
引用 网友G:
有些铸铁机是带支撑光轴的导轨,这种的无解

如果是直线导轨的,需要带预压的,丝杠也是 ...

线规,力臂有点长,刀对0后用手都能按动

网友G:
引用 网友O:
线规,力臂有点长,刀对0后用手都能按动

也不必非得追求绝对按不动,但应当找到存在间隙的位置或刚性特别差的位置,看看能不能改进

比如丝杠轴承座如果用的是淘宝那种成品,它就会有很大问题,里面很可能不是角接触轴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也不必非得追求绝对按不动,但应当找到存在间隙的位置或刚性特别差的位置,看看能不能改进

比如丝杠轴承 ...

我是Z轴上的毛病,Z轴对0后,用手按主轴能听到非常明显的声音变化,X跟Y方向不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难得的精品啊

网友:
阿莫的雕刻机永远是精点。

网友:
已经阅读

网友:
五年前我也可以买一台,现在真没钱了。房价涨,猪肉涨,想换台红米都在观望

网友P(2020-03-01):
请问邮购部哪台电脑与雕刻机带的电脑配置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P:
请问邮购部哪台电脑与雕刻机带的电脑配置一样

配的电脑是T430S

网友P:
看了一下,邮购部有两种配置,是不是只有独显区别,不知道雕刻机用的是哪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P:
看了一下,邮购部有两种配置,是不是只有独显区别,不知道雕刻机用的是哪一种 ...

随便一种都可以。没有必要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P:
看了一下,邮购部有两种配置,是不是只有独显区别,不知道雕刻机用的是哪一种 ...

配的是集显的,带指纹那款,日常使用没问题

网友:
用料扎实啊,精度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