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机驱动芯片推荐

楼主(2019-12-19):
最近一个项目 需要用到电机驱动芯片
电机规格是3-4.5v工作 2线
3V, 空载电流60mA , 额定点负载电流100mA , 堵转电流350mA
4.5V,空载电流70mA , 额定点负载电流100mA , 堵转电流550mA
要求
1、可以正反转
2、速度可以有3档调节
3、检测到堵转后停止
4、支持点动(执行 一次 运动一点)
5、抖动 执行一次抖动一次 位置不变化
6、停止后静态功耗5uA以内

网友A:
rz系列应该有满足要求的吧

网友B:
这都不是靠驱动芯片本身就能满足的,还要外部参与控制

堵转部分,选择能设置最大输出的电流的芯片还是选择能设置保护电流的芯片? 设置输出电流的芯片多,能设置保护电流的芯片TB67H3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都不是靠驱动芯片本身就能满足的,还要外部参与控制

堵转部分,选择能设置最大输出的电流的芯片还是选择 ...

TB67H301  还有其他芯片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z系列应该有满足要求的吧

可以帮忙推荐下具体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