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什么电路可以实现脉冲边沿保持?

楼主(2019-12-19):
不用单片机,只用简单的电路,在输入口检测到脉冲的上/下沿时,输出高电平并延时一段时间;脉冲停止,输出低电平。请大家指点一下思路?

网友:
万能的555

网友:
单稳态触发器

网友:
555,看门狗。

楼主:
我想实现编码器旋转时,给出一个指示信号;编码器不动时,信号撤销。所以是需要跳变沿保持,找到款74HC123不知道是否可行,有没有用过的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实现编码器旋转时,给出一个指示信号;编码器不动时,信号撤销。所以是需要跳变沿保持,找到款74HC123 ...

如果动的速度慢,脉冲间隔刚刚超过你设定的检测阈值,会很蛋疼…

网友:
74HC123

网友:
https://www.A**********/info/12291.html
立创社区帖子,你参考下

网友:
555电路,没有其他

网友:
用RC充放电实现边沿检测

网友:
D触发器之后接异或门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实现编码器旋转时,给出一个指示信号;编码器不动时,信号撤销。所以是需要跳变沿保持,找到款74HC123 ...

这个可以参考论坛内的半流锁相电路,用的是HC123,莫大分享的

网友:
74HC123  74HC221  555都可以实现,单稳态,脉宽可调。221可以做到脉宽1us,555最小宽度20us左右

网友:
D触发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