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输出接线柱上这个金属片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9-12-19):
某些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的接线柱上会装这么个金属片,可以很容易的将两个接线柱短接或断开。淘宝找了半天没找到,正确的名字应该是什么呢?

网友:
香蕉座    字数补丁

看错了,不是找端子

网友:
也试过找这个部件,也没找到的路过

网友A:
最近在纠结这事,这样短路片短路-极与DYGND,等于数字电源的地,跟机壳地,直接短路了,不行吧?得去掉才对

网友:
好像不是标准件,厂家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在纠结这事,这样短路片短路-极与DYGND,等于数字电源的地,跟机壳地,直接短路了,不行吧?得去掉才对 ...

用途很多,不过居然找不到卖的。

网友:
也曾经找过,没有找到。

网友:
刚刚试了试再找一下,发现两个类似的连接片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8#detail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4281293489914
一模一样的还是没有找到

网友:
可以自己去画板子去JLC打样

网友:
电机连接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