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这个图,请大家看看他如何实现温度范围控制的

楼主(2019-12-19):
如题为请大家不要看下面的题目,请帮忙看下如何实现40度打开继电器60度关闭继电器的。。刚有坛友说有个类晶体管的电路,但是我自己还没分析出来,请大家帮助

网友A:
是闸不是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闸不是体

求分析

网友:
我觉得有点难,这明显是故意刁难人的题,蒙一个C

V1导通,V4导通,加热 ==低于40℃
V1断开,V4导通,加热 == [40, 60]
V1关断,V4关断,冷却  == 对应60℃

答案很明显吗,两个电阻都是NTC,V1的截止条件是【温度高于40摄氏度】
V4的截止条件是【温度高于60℃】

蒙错了

网友:
晶闸管 PUT  怎么叫都行,就是个自持正反馈电路

网友B:
温度↓,Rt1↑,低于40℃时,V1的VBE>-0.7V,V1导通,V2导通,V3导通,继电器闭合。
∵T<60℃,∴Rt2上的电压足以让V4导通。
温度↑,Rt1↓,当V1的VBE<-0.7V,V1截止,V2因V3、V4继续保持导通。
温度继续↑,Rt2↓,高于60℃时,V4的VBE<-0.7V,V4截止,V2、V3截止,继电器断开。
温度↓,Rt2↑,V4导通,没低于40℃时,V1无法导通。

网友:
R3/4和V2/3组成了可控硅,不过可以通过V4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Rt1↑,低于40℃时,V1的VBE>-0.7V,V1导通,V2导通,V3导通,继电器闭合。
∵T ...

很详细,我分析了下确实如此,实在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Rt1↑,低于40℃时,V1的VBE>-0.7V,V1导通,V2导通,V3导通,继电器闭合。
∵T ...

还有一个请教 r2虚焊,为什么会导致温度在60度左右

网友:
因为三极管有穿透电流,即使截止也有漏电

只要V4导通,V3在漏电和V2的正反馈作用下也会导通,导致V3的滞回作用失效

V4将会完全决定继电器开合,正好V4的热敏分压点在6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