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玩点阵:8点9点10点11点12点14点汉字点阵实际显示效果

楼主(2019-12-19):
纯属测试一下极小点阵在液晶上的表现效果。大点阵肯定没问题。不过小点究竟什么样没人测试过。14点及以上就已经非常清晰了。用不着折腾了。这里只测试极小点阵。

这里的点数。指的是汉字全部显示用的点。不包括有时为了分割加的空白 有的字体是12点但是实际上有一行空行,很多字体都是有空行的比如16点实际上是15点。这里统一按照有信息的点的个数计算。

用的字体 是zfull-GB

改的时候只是改字模。间隔没改。就是这个效果了。
8点汉字 真的靠猜不过竟然真的能猜出来

9点。好多了基

10点

11点

12点 实际上是11X12的。我个人还是喜欢这个。

14点

网友:
14点阵看着漂亮,点阵低了还是用英文好点

网友A:
12864的液晶我们都是用12点阵的,5行,每行之间还有一个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864的液晶我们都是用12点阵的,5行,每行之间还有一个空

对于以字节为单位的显示RAM,连续显示多行岂不是超级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以字节为单位的显示RAM,连续显示多行岂不是超级麻烦?

是的,比较麻烦,不过底层已经写好了,直接调用就行了。

网友:
zan 我某个产品上一直用的你这个11*11的字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以字节为单位的显示RAM,连续显示多行岂不是超级麻烦?

上ugui之类, 还好

网友:
繁體試試看效果

网友:
16*16就非常漂亮和完整了。
实际使用中可以使用14或15

网友:
如果还是四行显示,就没必要了,还是16*16 系统里有一种字体,会比正常的16小一点,显示效果和你14的差不多

网友C:
11点, 最后一行的“置”点,左下为什么会多 1 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点, 最后一行的“置”点,左下为什么会多 1 竖呢

一看没玩过书法,,

这是一种字体的写法。

网友:
5行加滚动条  一直都喜欢用图形点阵液晶屏  带字库的难看

网友:
文泉驿有开源的点阵字体 8 -14

http://wenq.org/wqy2/index.cgi?BitmapSong

楼主:
楼上说用5行的。你们用的CPU的RAM大。可以开显存。你用个51试试。压根没那么多地方给你

网友:
14 点的不错   我不喜欢 上面一行的字 和下面一行的字有笔画连着的     就类似13楼的效果  连起来看着真乱

网友D:
还是14点看起来漂亮些,13楼的菜单看起来不错哇,有这个菜单架构或思路分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14点看起来漂亮些,13楼的菜单看起来不错哇,有这个菜单架构或思路分享吗? ...

傻孩子的菜单架构改的   滚动条根据菜单项自动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