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3 CPU配个什么显卡可以看4K视频?越便宜越好

楼主(2019-12-19):
显卡更新太快了,不懂这块,只要能看电影就行了,不玩游戏,最好是N卡。用在台式机上,win10, 4G内存。

网友:
几代cpu都不说

网友:
1030,1050

楼主:
九代,如果没记错的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九代,如果没记错的话

9代 核显应该可以看4K吧?

网友:
1050 或者 amd的 rx560

理论上 750ti也可以的。

网友:
买个二手的就好了 都不错 选择很多 我用的二手RX580 8G 挺香

网友:
矿卡rx580 4G或者8G,400块钱不进能看4K,还可以硬件免费插帧播放

网友A:
Intel核显高清解码非常强,不要说4K,4K双开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ntel核显高清解码非常强,不要说4K,4K双开都可以。

跟按摩店的APU没法比

网友:
都9代了核显直接解4K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ntel核显高清解码非常强,不要说4K,4K双开都可以。

哪款cpu?说说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按摩店的APU没法比

AMD的哪款APU?

网友:
九代哪种i3有核显

网友B:
3400G

补一张对比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九代,如果没记错的话

核显就可以啦  根本不需要独立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3400G

补一张对比图

intel的核显,确实被锐龙吊打成渣。我这次也撸了台B450+3400G

网友:
三四百块钱的二手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
电源功率不是很大的话显卡还是不要太嚣张。因为CPU在哪儿摆着呢,显卡太嚣张了也没啥大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哪款cpu?说说呗

最新的都可以呀,我的8259U,双开4K都可以,听说8K都可以,没有8K视频源,没试过。

网友:
RX580 8G有张二手的,楼主想要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新的都可以呀,我的8259U,双开4K都可以,听说8K都可以,没有8K视频源,没试过。 ...

帮忙看看是哪种主板配哪个U?在能保证4K流畅的前提下,性价比越高越好

网友:
我觉得视频解码不是3D渲染等,不要求什么GPU吧。假如说带宽,但PCIE的带宽也远超4K要求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帮忙看看是哪种主板配哪个U?在能保证4K流畅的前提下,性价比越高越好  ...

nuc8i5你值得拥有,性能接近同频八代桌面i7了,4K视频时显卡负载率50%。我买的是工程版的nuci5-8259u,1200元,相当于买cup送主板。但有一些坑,就是风扇无法变频,上来就全速。还有一上电就自动开机。

网友:
6代以后的核显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