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整过交流电机调速

楼主(2019-12-19):
就普通的交流电机,类似电风扇里面的那种,做无极调速能调吗

楼主:
看到过别人做的,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过别人做的,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吊扇见过吧,就那原理,可控硅调导通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吊扇见过吧,就那原理,可控硅调导通角

那个调速是不可控的,比如说我要调到450转、900转或是1200转

网友B:
你想问的是不是bianoj。

网友:
变频器啊?楼上手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想问的是不是bianoj。

他是想把普通家用风扇的调速
从单调的三个档位变成无极调速
可控硅有效果,但不稳定,无法恒速
变频器太贵,家用风扇上吃不消

网友D:
可控硅 + 霍尔传感器 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二手接触调压器。

网友E:
1、可控硅
2、可控硅 + 霍尔 + U2008B
3、调压器/自耦变压器
4、变频器

效果依次变好,价格依次变贵

网友:
Sensorless BLDC or BLAC

网友F:
看什么电机,看电机多大,
罩级电机很好调,如果可以用罩级,用可控硅+加过零检测,切波就可以调速,是线性的。
带电容的单相电机很不好调,我的经验是电流超过0.6A的电机,一般就不好搞了,不线性,只好固定5个档位,调速不明显。电流到1.5A以上的单相电机,很不好调,你切波把速度降下去,等电容冲完电,速度又升起来。

网友:
ABB的空间矢量技术,使用DTC控制,恒转矩输出,估计爽的不行了。

可以看下这个帖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097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是想把普通家用风扇的调速
从单调的三个档位变成无极调速
可控硅有效果,但不稳定,无法恒速

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控硅 + 霍尔传感器 就可以实现了

加上霍尔用起来就不方便了

网友C:
别人都是用无刷电机的
而且也很成熟了
不仅安静而且低速可以到极低的速度
可控硅方案在低速时还会 有噪声
交流电机唯一的好处就是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什么电机,看电机多大,
罩级电机很好调,如果可以用罩级,用可控硅+加过零检测,切波就可以调速,是线性 ...

就是单相电机,估计在一百多瓦。这个是别人做的,我是比较好奇,没想明白单相电机怎么确认当前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人都是用无刷电机的
而且也很成熟了
不仅安静而且低速可以到极低的速度

是准备做无刷电机方案了

网友:
别折腾了,还是换BLDC吧

网友:
大功率可控硅,控制相位角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单相电机,估计在一百多瓦。这个是别人做的,我是比较好奇,没想明白单相电机怎么确认当前转速。 ...

是没有回馈的,
我调这个电机,是把电机的风轮装起来以后,做了一个机架,一边用转速表怼着,另外一边调切波,看每增加5%,等电机转速稳定以后,就记录切波,电压和转速的关系。
然后反向,由大变小,再记录一次。

这样做的缺点是如果当风扇用,特别是环境温度和应用的场合风流体阻力不一样的时候,之前测的结果会没有用。温度高时,空气密度低,风阻大时,涡轮会空转,一条通风管直径稍微变化一点,涡轮受力就不一样,
这个时候调速就很难找到对应的点。出现原来数据不一样的情况了。

在罩级电机上是线性的,非常容易无极变速

在有电容的单相电机上,电流小的电机容易,能找到规律,是曲线,一大段调速没用,然后到了一段速度变化又特别的明显

我觉得下一部还要做,只有做一个单相转3相的板子,然后把电机上的电容去掉,还原成三相,这样才有可能调速。

无论是罩级电机还是带电容的电机的弊病是力矩很小,带不动负载,所以除了转风扇,想不到还有其它的用途。

罩级电机因为原理关系,也不能做的太大,所以单相变速是个痛点,成本低廉,但是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没有回馈的,
我调这个电机,是把电机的风轮装起来以后,做了一个机架,一边用转速表怼着,另外一边调 ...

这个就是当风扇用的,不过看你说起来,感觉好复杂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是没有回馈的,
我调这个电机,是把电机的风轮装起来以后,做了一个机架,一边用转速表怼着,另外一边调 ...

可控硅方案是没有用的
那一点点调相角都没电网频率波动幅度大
风叶换一换甚至轴承阻力变化一下都会BB
倒是可以整流成直流以后,用H桥逆变1路变频SPWM
来模拟电网频率变化
但这样做
成本又会跟BLDC方案一样,甚至超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没有回馈的,
我调这个电机,是把电机的风轮装起来以后,做了一个机架,一边用转速表怼着,另外一边调 ...

我在想电机转动的时候不是会有感应电动势吗,一个交流波形。假如驱动周期是5S,前4秒用来驱动电机,第5秒断电,检测感应电动势的周期,这样子能不能测出转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想电机转动的时候不是会有感应电动势吗,一个交流波形。假如驱动周期是5S,前4秒用来驱动电机,第5秒 ...

家用风扇的单相交流电机,根本就没磁铁
没有磁场切割何来感应电动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用风扇的单相交流电机,根本就没磁铁
没有磁场切割何来感应电动势

忘了,我上次测试的是无刷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我上次测试的是无刷电机!

无刷有大把大把的资料
玩无刷就不要靠自己想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控硅方案是没有用的
那一点点调相角都没电网频率波动幅度大
风叶换一换甚至轴承阻力变化一下都会BB

老实说我对成本不太敏感,你有例子能放个图吗,我想做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想电机转动的时候不是会有感应电动势吗,一个交流波形。假如驱动周期是5S,前4秒用来驱动电机,第5秒 ...

这样前四秒通,断一秒,电机会抖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家用风扇的单相交流电机,根本就没磁铁
没有磁场切割何来感应电动势

我们还没有说到一种电机身上,我等会拍个照片,我说的是带起步和保持电容的单相电机,可能这样说还不清楚,等会放图片。

网友:
有专用的调速电机,屁股多了一个测速线圈,外接调速器调速

网友(2022-06-01):
引用 网友E:
1、可控硅
2、可控硅 + 霍尔 + U2008B
3、调压器/自耦变压器

用可控硅 2800转的 最低能转的速度大概是多少,负载是风扇

网友:
负载类型事决定因素,通风机和传送带类不一样,前者是可变负载,速度越大负载越大,这种容易调速。后者是恒定负载,斩波调压不容易控制,必须需要速度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