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不依赖工业电的情况下如何最便宜的获得15秒100KW?

楼主(2019-12-20):
RT,想上高频感应淬火机械零件,结果粗算下来竟然需要25KW-100KW的功率,这种方式一般不会持续15秒以上。

工业电搞起来很麻烦,代价太大,这个只是偶尔用一下的。

高放电倍率的电池是不是个好办法呢?这么多电池还是让我很慌的……寿命到底划不划算也不清楚……
估计平常可以当作一个超大容量的UPS了。。
用航模电池堆?还是收电动汽车的好?

网友A:
有轨电车到站储能,超级电容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轨电车到站储能,超级电容考虑一下

妈诶……这能是1W以内能解决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妈诶……这能是1W以内能解决的吗…………

1W以内还是用简单的的铅酸电池吧,应该足够了,毕竟只要15秒的100KW

网友C:
400V,250A,搞33个汽车电池串联吧,这个最皮实经济的了

网友D:
电网今年支持单块三相电表80-160KW的负荷,免费接入,只需提供营业执照和房产证明,电表钱和10米之内的下户线都不用出钱。请直接打95598询问你处的具体最大负荷规定。申请3月内安装完成,如果急用,找找熟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1W以内还是用简单的的铅酸电池吧,应该足够了,毕竟只要15秒的100KW

恩汽车电池,确实1W能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0V,250A,搞33个汽车电池串联吧,这个最皮实经济的了

哈哈体积感人。。不过锂电池太危险真是不想用。。

也许我应该考虑其他方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网今年支持单块三相电表80-160KW的负荷,免费接入,只需提供营业执照和房产证明,电表钱和10米之内的下户 ...

这样啊…感谢…恩……我了解下。。

不过现在看似乎感应加热代价也不小,也许还是马弗炉省心。。

网友E:
锂电池有什么危险的,其实还好的我觉得电池是最好的方法也是最省钱的

网友F:
这功率着实不小,这15秒的电能将近500度电,估计不太靠谱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功率着实不小,这15秒的电能将近500度电,估计不太靠谱

我想都不用想就知道你算错了。 高频淬火很普通啊。我们轴、齿轮啊经常要求高频淬火。
500度工业电,那是500多块钱啊。 轴才卖一两块钱一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功率着实不小,这15秒的电能将近500度电,估计不太靠谱

大兄弟是认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想都不用想就知道你算错了。 高频淬火很普通啊。我们轴、齿轮啊经常要求高频淬火。
500度工业电,那是5 ...

楼主一算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想都不用想就知道你算错了。 高频淬火很普通啊。我们轴、齿轮啊经常要求高频淬火。
500度工业电,那是5 ...

真算错了,大了1000倍,是小于0.5度哈哈哈

网友:
用动力电池吧,电池厂家并联做好,分担到每一组电池上的电流不高,不会发生危险。

网友:
钱电池比较皮实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功率着实不小,这15秒的电能将近500度电,估计不太靠谱

小伙,0.4度电,15/3600*100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功率着实不小,这15秒的电能将近500度电,估计不太靠谱

100kw一小时100度,咋算呢

网友C:
用汽车电池有个好处就是可回收,以旧换新,代价小很多

网友H:
一个拖头的铅酸电池,25Kw可以15秒。不过电压转换会比较麻烦

网友:
这种大倍率短时放电,非铅酸电池莫属

网友I:
串一堆超级电容,接到避雷针上,再接上相应电压的防雷器,然后就等打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有什么危险的,其实还好的我觉得电池是最好的方法也是最省钱的

电池确实比较省,锂电池怕炸啊,小的一个两个的还能控制得住,这这么多怕是用砖头也挡不住啊。。

楼主:
楼主表示已经吓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汽车电池有个好处就是可回收,以旧换新,代价小很多

也是,虽然初始价格比锂电池多一些,但如果回收的话,也许有优势
锂电池的回收貌似做的不怎么样,我这边也只是量多的话能帮着处理,但钱估计没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个拖头的铅酸电池,25Kw可以15秒。不过电压转换会比较麻烦

颤抖的问下,拖头指的是卡车还是火车?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串一堆超级电容,接到避雷针上,再接上相应电压的防雷器,然后就等打雷了。 ...

这个最实用,运气好的话,加热、骤冷就一起完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颤抖的问下,拖头指的是卡车还是火车?

大卡车,拖挂车

网友:
买个三相的发电机。用单相的大功率电机去带三相发电机。哈哈。

网友J:
这是公司业务加工需求还是 自己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是公司业务加工需求还是 自己折腾的?

自己折腾,所以很难搞工业电,不过现在看还是马弗炉更简单可行一些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我想都不用想就知道你算错了。 高频淬火很普通啊。我们轴、齿轮啊经常要求高频淬火。
500度工业电,那是5 ...

工业电便宜,我这才5毛1分6,用量大还能申请优惠电价。
算的缺失不对,2度多一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K:
工业电便宜,我这才5毛1分6,用量大还能申请优惠电价。
算的缺失不对,2度多一点电 ...

我晕,25kw看成250kw了,100kw16s才0.44度电

网友E:
锂电池多好,9并100串360V额定电压。10C放电15秒不是轻轻松松么。电池才是王道,电池根本没想的那么危险

网友E:
另外楼主到底要多少电压也不说,10V100kW和1000V100kW可不是一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楼主到底要多少电压也不说,10V100kW和1000V100kW可不是一个概念

差不多48-400V都是可以操作的,当然从功率角度来考虑还是高了好,电池是行,但仍然怕炸,数量太多了,而且这样热处理到底能不能达到目的也很担心,现在感觉还是用马弗炉更稳妥一些,非常慢就是了

100串锂电或33个铅蓄就是400V,差不多正好,只是这玩意万一着了,挡不住啊。。那不直接就上新闻了

网友:
29kw,有个营业执照就可以批。

网友L: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多好,9并100串360V额定电压。10C放电15秒不是轻轻松松么。电池才是王道,电池根本没想的那么危险 ...

单组汽车铅酸电池轻松50C的放电,随意的过冲过放,锤砸刀砍也就破个壳漏硫酸
而且便宜

以上都是锂电池的硬伤

网友E:
引用 网友L:
单组汽车铅酸电池轻松50C的放电,随意的过冲过放,锤砸刀砍也就破个壳漏硫酸
而且便宜

我不是来跟你争论锂电池和铅酸谁更牛逼来的,你要是不想用,别用就是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我不是来跟你争论锂电池和铅酸谁更牛逼来的,你要是不想用,别用就是了 ...

你的建议危害公众安全,所有锂电池都有燃烧或爆炸风险,随意串联拼接大规模电池组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你的建议危害公众安全,所有锂电池都有燃烧或爆炸风险,随意串联拼接大规模电池组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

同意  锂电池爆炸 燃烧太危险了

串这么多锂电池,充电也是个麻烦事。

万一哪天接错线或者操作失误,就危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的建议危害公众安全,所有锂电池都有燃烧或爆炸风险,随意串联拼接大规模电池组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

工程师说话不要这么不经大脑

网友:
引用 网友M:
同意  锂电池爆炸 燃烧太危险了

串这么多锂电池,充电也是个麻烦事。

也不要随意附和

网友:
高电压的锂电池组大量用在军工,储能,科技行业,不要自己不用,就随意抨击锂电池组好不好。
大容量锂电池组串联技术很多公司都有,也非常稳定。
特斯拉就不说了,FSAE汽车比赛也专门有电车组,全球超过50个学校参加比赛

船用电池组容量也异常的大。

技术类的东西,有什么乱搞是不危险的,不要上来就一棒子打死。。。也不要捏造事实,什么叫做随意串联。

网友N:
为啥会推荐锂电池?
能量=C*V*V, 电压越高,能量平方增加。固定场所,有市电,还是450V多个电容并联方案远比锂电池便宜。
慢充电,快放电。

网友O:
最近也有类似这样的需求,,准备串联铅酸电池,到480V ,试试,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电动机+飞轮+发电机 激光还是加速器上就是这么来的

网友:
那种现在专门用来给汽车发动打火的充电宝可能比较容易做到

网友:
5楼 6楼的方案感觉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最近也有类似这样的需求,,准备串联铅酸电池,到480V ,试试,不知道可行不 ...

铅酸的皮实耐用,没有重量和尺寸的要求,就铅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的建议危害公众安全,所有锂电池都有燃烧或爆炸风险,随意串联拼接大规模电池组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

按你的说法,马路上跑的电动汽车现在都是移动炸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为啥会推荐锂电池?
能量=C*V*V, 电压越高,能量平方增加。固定场所,有市电,还是450V多个电容并联方案远 ...

这个也可以,不过不知道同容量电容价格体积还有耐压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串一堆超级电容,接到避雷针上,再接上相应电压的防雷器,然后就等打雷了。 ...

这个想法NB ,就是不知道雷击电压峰值有多高,考虑打雷击穿空气距离,恐怕没有合适的电容器能抗住

网友:
1, 飞轮,你值得拥有!
2, 10吨的货车以72KM/H的动能;
3, 10吨的水吨块,20米落差的势能;

网友:
看着·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