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驱动芯片ICN2012,有没有遇过输出漏电的?

楼主(2019-12-20):
用过的朋友就帮忙看看,我它来做8*16的LED驱动,发现有很高的不良率,表现为不该亮的行都点亮了。

针对这个不良率高的问题,怀疑是2012的问题,前后都用了三个品牌的芯片,包括进口牌子,但故障依旧。

下面的是一个测试程序的显示效果,我已经把E1和E2都设置为高的了,按照手册的真值表,这里OUT输出应该为高阻的,为何还会有LED被点亮?

网友A:
检查你的线路,特别是不是存在电平3.3-5V的匹配问题,对于5V供电,3.3 ICN2012不认为是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你的线路,特别是不是存在电平3.3-5V的匹配问题,对于5V供电,3.3 ICN2012不认为是高电平 ...

2012的供电和控制信号都是 5V的,不存在不匹配的问题的。

网友B:
在扫描时,先关所有的COM端, 再准备好SEG端的数据,再开启对应的COM端。

如果静态时,不扫描时,还漏电,那就是芯片质量问题, 这种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扫描时,先关所有的COM端, 再准备好SEG端的数据,再开启对应的COM端。

如果静态时,不扫描时,还漏电, ...

扫描前我已经把2012的E2设置为高电平,我看2012的手册。如果把E2设置为高电平就相当于把所有COM都设置为高阻了。

然后送好了SEG的数据才设置COM端口,最后才把E2设置为低电平。

楼主:
后记:后来发现是OUT通道随机漏电,跟E1和E2没关系的,前后用了两个供应商的国产芯片都是一样的故障。

       最终换了进口(日本)的才解决问题,楼主位说的换了进口的也不行是产线反馈没清晰,其实进口的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