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法拉电容直接并联到电池后使用,功耗高,怎么解...

楼主(2019-12-20):
电路主要是一个MCU+NB模块,为ER电池供电。为了解决NB模块发送时的大电流问题。使用了ER电池+UPC电池(官方称为超级电容)。
电路为ER电池和法拉电容直接并联使用。
但是发现,串入电流表或者功耗仪后。在不接入UPC电池时,电流为15uA左右。接入UPC电池后,电流为从30mA慢慢跌到60uA左右。
起初是刚上电在给UPC电池充电,测试了24小时后,无论最低值还是平均值发现还是在50uA以上。
是因为它的内阻引起的吗?
后来,把UPC电池拆下。使用了普通的0.1F,5.5V,的法拉电容。问题依旧。只是充电时间大大减少。但充满电后,电流还是在40uA以上。拆下电容后,立即变为15uA。
它的正确用法是怎么样的呢。

楼主:
量电压:在未接入法拉电容时,电压为3.67V。接入后,电压保持在3.61V。

网友:
法拉电容的露电流

网友:
每个单体的超级电容耐压都很低,5.5

网友:
每个单体的超级电容耐压都很低,5.5V的应该是两个电容串联的,为了分压保证每个电容不过压,因此电容上并联有电阻进行分压。
因此,不是单体的超级电容漏电流都比较大。
(后续不能用手机回复了,经常出现半截子信息)

楼主:
看电容的规格书,漏电流是1uA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电容的规格书,漏电流是1uA

楼主充电时间不够,想电池与法拉之间平衡,最少充电72小时再看。

网友:
法拉单体一般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充电时间不够,想电池与法拉之间平衡,最少充电72小时再看。

好吧。我试试。正好周末了。

网友:
法拉电容一般单体2.7v  5v多为串联,为防止电容过压,通常添加被动均衡电阻,防止单个电压过高

网友:
估计电容充电时间不够。或者把电容充到3.67V后再与电池并联,放置一段时间后看电流。

网友B:
并的1520那种电容?我们实测挂几周还是会有几十ua电流,而且是波动的。

网友:
印象里早期的法拉电容都是有不小的漏电流的,不知道现在是否有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的1520那种电容?我们实测挂几周还是会有几十ua电流,而且是波动的。

是的。这与宣称的1uA漏电流有出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与宣称的1uA漏电流有出入。

测试了几种国内主流的这种并联方案,都存在这个问题,只是各家大小有点相差,普遍都有30ua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了几种国内主流的这种并联方案,都存在这个问题,只是各家大小有点相差,普遍都有30ua以上。 ...

问了厂家说,要稳定连接72小时以上,才能测出漏电流。
但是,按你上面讲的,挂了几周了,还是30uA以上。
说明这种直接并联的接法,有问题。长时间使用,电池寿命会减少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的1520那种电容?我们实测挂几周还是会有几十ua电流,而且是波动的。

我本想MOS管控制NB电源,NB电源上接法拉电容。这样,也仅在发送时,影响功耗。
但是法拉电容不给力。电压波动太大了。
用这种UPC1520,也有电压波动。但是小很多。
就是功耗感觉不太好。
没找到合适的方案。

网友:
换SPC1550试试,   一般单节能量型ER34615H最大放电电流150mA,对于NB,直接使用2节ER并联使用试试,还不行可以换功率型ER34615M

网友:
换容量大一点的ER电池。

网友:
可以考虑并小充电电池,只是想法,没做过

网友:
我们法拉电容代替电池,
电路大概1uA电流,
能用1个月,

估计是你的法拉电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