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爆了,两个X电容也坏了是怎么导致的?

楼主(2019-12-20):
实际使用中爆的,压敏电阻用的14D471,X电容用的是0.1uF/275V。
压敏准备加大到561看看,但X电容怎么改善,改到0.47uF或0.68uF有用吗?

网友A:
不用试了直接加大到681多年试验出来的,电容换松下或其它优质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试了直接加大到681多年试验出来的,电容换松下或其它优质电容。

说的是,220系统直接上681,不然多少都炸

网友:
上次修了一个sharp的加湿器,日本原装100V电压的,内部压敏是9V221K,同事不小心加了220V直接炸了。
100V 接221K,多年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的是,220系统直接上681,不然多少都炸

电视、电脑里的电源基本都是471的,没见炸过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视、电脑里的电源基本都是471的,没见炸过呀

家用环境和工业环境不同,工业环境一个变频器带电机启动就能把471搞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用环境和工业环境不同,工业环境一个变频器带电机启动就能把471搞坏。 ...

商用环境也要加到681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试了直接加大到681多年试验出来的,电容换松下或其它优质电容。

最喜欢这种利索的干货,感谢分享!

网友:
x电容有310v的

网友:
这个三防漆涂得也是够厚的了!呵呵~

网友:
后端启动电流过大或者是短路呗,串联一个灯泡再试试

网友:
我就是用的561,也有小概率爆,下次得用681。

网友:
楼主的三防漆刷得那么仔细,器件的质量怎么控制得那么差?X电容显然是劣质产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说的是,220系统直接上681,不然多少都炸

请教一下,为何用681,交流AC220V用471就很充分了,我怀疑这个问题是另有其他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试了直接加大到681多年试验出来的,电容换松下或其它优质电容。

大侠,请教下工业380V电压下,压敏电阻多大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为何用681,交流AC220V用471就很充分了,我怀疑这个问题是另有其他原因。 ...

一个经验值是,对交流工作电路,压敏电压值为工作电压的2.2倍,对直流工作电路,压敏电压值为工作电压的1.5倍。
交流220V系统在工业系统中最高可到264V,

网友:
X电容,坏,绝对是X电容质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试了直接加大到681多年试验出来的,电容换松下或其它优质电容。

不至于吧。。 赛格市场随便买的  14D471 、07D471 用了十几年,几乎都没坏过,(带的是220v发热丝,和50瓦左右的交流电机),,,

网友E:
安规要求X电容不要超过0.1uF。否则需要放电电阻。

网友:
2个X电容拆下来测试过确实是坏了吗?看起来只是压敏烧了后痕迹留在X电容上。

网友F:
471都坏了,即使换681不坏意义又有多大,不装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471都坏了,即使换681不坏意义又有多大,不装算了。

电网不稳定就有可能烧压敏。

记得刚毕业的那年,电表行业,n年积累的经验是用的471,然后就有一批货供到河南结果烧的一塌糊涂。

回来换成681解决了。

也就那一次,同批次的供货到其他地方的并未发现此问题。    最后经验就是  加大余量了事。 电网问题设备端你也没办法解决 只能硬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规要求X电容不要超过0.1uF。否则需要放电电阻。

我看不少用0.47uF的,这个电容值变化一点有很大影响吗?